“小车”在轨道内只有一边能到底部,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06):
图片所示,1,2铁条通过螺丝固定在铁板3上面,在1,2铁条中间形成一个“轨道”,“小车”在轨道内运行,进来客户投诉,“轨道”两边只有一边能到底,求问广大机械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个人初步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①.1,2两个铁条的d跟h尺寸不一,②.铁板上面的螺孔打偏了,导致将铁条安装在铁板上面的时候1,2铁条不平行,③,铁板跟铁条的接触面有一个或者两个面凹凸不平,导致接触面不平行,④.1,2两根铁条长短不一

   请问社友,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造成轨道只有一边能到底这个问题,(1,2两根铁条为同一零件)

   公司还要为铁条设计一个检测夹具,主要检测h,d,铁条长度以及铁条与3铁板的接触面的平面度的这样一个检测夹具,求社友提供一下思路与想法。(本人是"新鲜菜鸡")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A:
牛,可以半悬浮啊,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可以半悬浮啊,没见过

只是弄个大概的样子~~把问题存在的地方弄出来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按图示提供两点意见:
1)件3是基础件应该要有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求,可以增加两个通槽与b平行,两槽距离按“轨道”尺寸加工。
2)件3上两个槽与件1和件2按滑动键配合后再用螺栓连接。

网友:
我认为描述的不大清楚,把小车配上,在看看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
是否小车承重配置不均,造成运行途中偏沉,一边到底。还有一种可能是小车的运行部件有问题,比如滚轮连接处间隙大,或者滑动处摩擦系数不够等等。

网友:
配好小车后我相信会有很多大神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