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硬质合金铰刀切削速度给多少合适?

楼主(2015-03-06):
加工中心,40Cr,HRC25
D6硬质合金铰刀切削速度给多少合适?
硬质合金刀速度给低了爱打刀?
转速6O0(合11.3m/min)低吗?

网友:
11.3米/min  ?

网友:
25硬度和45#一样不必担心打刀,硬质合金耐磨性也没问题,直径小,不知道孔深多少,排屑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孔不深 转速可以高点,先给1200,进给给200,开始靠倍率调慢点,如果可以应该还能加快,不然还叫硬质合金吗?
你的底孔应该是5.8的钻头吧,钻完上边是5.9下边是5.8,单边0.1,抗力不大,一定要打中心孔,稍微深点

网友(点评):
先打中心孔什么意思?

网友:
定位准,深点很准,我试验过,孔也不爱跑偏,因为你是合金铰刀,而非高速钢的,跑偏了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