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有磁性了怎么办?

楼主(2015-03-06):
    今天用卡尺在一加工中心上测一尺寸,发现其夹具有磁性了,还挺强的,明显感到其对卡尺的吸引,产生几个疑问

    磁性是怎么产生的?
    对加工有什么不良影响?影响钻孔和攻丝排屑吗?
    怎么消除?

网友:
初中物理老师教过:使劲往地上摔几下或者高温加热都可以去磁,不过估计这么一来,你这夹具得重做了

网友:
买个消磁器,没几个钱

网友:
夹具属铁性。对钻孔等应用会造成偏离现象。所以用消磁器,原理是用一个强度逐渐变小的交变磁场来反复磁化它,这样它正反向不断充磁,并逐渐减弱,最后平衡为零

网友:
不懂,看到楼上说的,就百度了一下:
消磁器就是一个电磁铁,不过这个电磁钢铁的电源是交流电(市电 50Hz),所以它的磁极也在按照50hz的频率不断转换。
用它靠近一个被磁化的物体,该物体的磁性将会随消磁器不断转换,用它慢慢拉开该物体,他的磁性将减弱到很小

不过如果被磁化经常发生怎么办,还是要找到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A:
记得以前在钻孔时会使铁质工件带有磁性,产生原因不明,夹具也应该是因为工件的不断磁化造成的,所以即使对夹具消磁,也不能杜绝工件被磁化。个人认为是否为加工工艺的问题?
@天水蓝

网友(点评):
顺磁性的问题。电子角动量变化出现磁矩统一性,就会有非满电子层形成外磁矩表现,形成磁性。消磁器只是应用了磁矩线规律,使磁矩归零。

网友(点评):
感谢零侠指点,稍稍明白一些

网友(点评):
不敢深谈。只能表面的说这些。深入的东西还是看天水蓝大侠吧。

网友:
俩个字,没有事
纯铁可以消磁
至于怎么产生,因素很多,而夹具,有可能是摩擦的吧

网友:
用消磁器

网友:
可以选择没有磁性的材料来做夹具,不过这样做的后果是价格很贵。几十元一公斤的材料费很有可能几千一公斤,看你的取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在钻孔时会使铁质工件带有磁性,产生原因不明,夹具也应该是因为工件的不断磁化造成的,所以即使对 ...

是的,即使消磁了,但是铁质夹具还会继续产生磁性,除非有一些涂层的就不会了

网友:
如果用绝缘的材料抱住是不是好点?

网友:
可以用专门的消磁器消磁!

网友:
消磁器,但治标不治本。

网友:
果断买个退磁器

网友:
卖退磁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