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焊渣, 什么方法可有效防止飞溅

楼主(2015-03-06):
二保焊焊渣非常麻烦,什么方法可有效防止飞溅,请高手指点。

网友:
  防飞溅剂

网友:
一般是改用混合气。

网友:
用药芯焊丝

网友:
等大神来回答

网友:
具体看焊什么工件。什么样的焊缝,还有用的是什么样的焊丝

网友(2015-04-07):
1,用好焊机,没有好的焊机就算有下面的方法也是白搭,
2,用混合气,一般来说是80%CO2+20%Ar,能有效的减少飞溅,
3,合适的焊接电流及电压也能减少飞溅,
4,防飞溅剂的使用也能降低飞溅的产生,

网友:
综合考虑

网友:
氩气保护。

网友:
刷点防溅剂

网友:
用混合气,工件表面涂油。

网友(2015-06-22):
我这是好的焊机配合合适的电流电压,同时焊丝不能是次品。* ?2 f! Q4 d7 ?0 e- j
有次就是好焊机配上个次品焊丝,无论怎么调整都没有用。

网友(2019-10-28):
可以采用松下新型焊机,飞溅明显减少,另外新型焊机采用的是混合保护气体,几乎没有飞溅,防溅液也可以使用,就是焊接后的产品还要清理太麻烦。

网友(2021-08-02):
我有技术,不用清理焊渣的焊枪。

网友(2021-09-10):
1.首先焊接姿态要保证。2.板件上喷涂防飞溅液。3.清枪要有效,保证保护气能顺利从喷嘴出来。

网友(2021-10-22):
纯二氧就这样,调好了也有点崩。要么就是混合气。再或者有防飞溅剂,

网友(2022-07-13):
看过一个大哥说电流在150-300之间飞溅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