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设计典范

楼主(2015-03-06):
先看个傻逼设计。上面没装东西的方钢是增压缸,增压缸是圆又无需平面装阀,为什么用方钢掏,还是锻件,而不用管材干,原因是画图工是傻逼,这是一个问题,滥用方钢及锻件。

第二个问题,这是三段:主缸,增压缸,后缸盖(兼阀板,就是装储能器的那个玩意)。这三段可以做成实物上的两段,或把主缸和增压搞成一体,即前两段一体,或把增压缸和后缸盖搞成一体,这叫后两段一体,结果搞成三段分体。就要增加零件,比如主缸和增压缸的衔接,在这个衔接的外部,有卡环和压圈(图中黑的,这个压圈设计得也傻逼,又是方钢),在这个衔接的内部就要有增压活塞杆导套,在这个导套的外圆,就得增加两道O形圈。如果在那搞成一体,是无需这些零件的。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三段分体及滥用方钢。至于细节,看那储能器阀板么,油路不复杂,我曾站旁边琢磨了五分钟,去掉了八个工艺孔,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  这是我们本地画图工设计的,被土老板称赞,说设计得好,一直用到现在。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楼主:
这是我的设计,原理一样。 我搞成前两段一体,即主缸和增压缸用一根外径220的棒材掏。 行业内有的是后两段一体,但没人是前两段一体。 当时我考虑,主缸和增压缸都是圆,当然是两个圆搞成一体用圆棒掏出来对头,本能地就这样设计。这样就把主缸和增压缸之间的内外衔接统统扔掉(增压活塞杆导套是一体的,外部压圈卡环也没得)。

另外主缸头部和铸件的衔接台阶也和缸一体,你看那为什么车细了一点,因为20的衔接镙丝有点放不下了,车细处缸的壁厚还有20,强度足够,就是镙丝拉掉,缸体也不可能拉断或坠断。而没车细处的缸壁厚30,因为那里承受30MP增压力。

这里有很多细节讲究,不一一道来了,比如增压缸和主缸间的坡度线,为什么定在那,那是给表孔定位,表孔太靠前就把活塞密封件给喇了,这样定一下位,打表孔时易掌握。表孔就打在那条线上。

网友(点评):
估计我也是个画图工的水平

网友:
看不懂啊!

楼主:
后缸盖设计成这样,与增压缸的连接台阶和后缸盖也搞成一体。这个后缸盖,或叫压射阀板,也是外径220的棒材铣四个面,没用锻件。

这个也叫压射阀板,设计时考虑这个阀板体积要小,不要超过增压缸,如果超过增压缸,就只能搞压圈卡环连接,就象一楼主缸和增压缸那样连接,那个黑压圈。而如果阀板体积小于增压缸,就可以用插缸式连接,就是衔接镙丝插到缸壁里,一来省料,阀板小,二来零件少,在阀板上搞个一体的连接台阶即可。

楼主:
1)扔了三个连接压圈。 即主缸和铸件间的衔接压圈,主缸和增压缸之间的衔接压圈,后缸盖和增压缸之间的衔接压圈。

2)内部的增压活塞杆导套,也是一体的。导套外圆两道O形圈,更不存在了。

3)没用锻件,连后盖这块阀板也是棒材铣的,且这块料就是从主缸上截下来的,外径220的棒材。

4)体积重量,比原设计轻巧几倍。

5)外观也远比原设计好。

楼主:
全行业最简单的压铸机出自我手,性能国内第一。压射部分只用了22个自制件,而目前结构上百个(目前结构还不是一楼,一楼算简单了),阀从十九个简化到十个。里边许多简化细节,不一一提及了,比如液压。

这是我两个半月的心血,很多东西,别看简单,简单的意思就是过程复杂,结果简单。 比如我的大胆,这个储能器四百多斤,我敢底下不放支架(图上的支架是他们硬加的),为嘛,我计算毛,我一看东芝机,整个缸是大锻件掏的,比我重多了,都不放支架,我怕毛。 主缸与铸件的衔接宽度很重要,那里要是弄窄了,主缸会从根部就断掉,那个衔接不算宽(我棒材外径才220),但我敢干,因为我比东芝轻得多。这个结构是经受过考验的,机器震动很大,储能器震幅达几公分,主缸担着储能器上下跳,我站旁边吓坏了,但没出问题。 最薄弱处不是主缸根部,而是储能器底管,细了,壁厚不足10个,种种原因,以后肯定会加强。

楼主:
别看简单,很多细节,做了大量新设计。你看这个阀板,叫快排,给缸前腔排油的(缸是储能器驱动,前腔要用插装阀排油),这个快排阀板里有插装阀(我自制的)。但阀板没后盖,插装阀怎么放入?  插装阀是从前部插进阀板的,直接捂到铸件上(灰口铁),阀线不磕崩了,同轴度怎么保证? 采用的是端面密封,就是阀线粗达一两公分,毛的问题。如果出问题,可以手工研磨,弄点研磨吵沾阀头上,一分钟就磨得不漏油了。而且这个地方密封要求不高,缸的回程压力,你说能有多大,活塞杆是空载的。

这点是我现学现卖,他们直压注塑机的大充液阀就是端面密封,也是直接捂到灰口铁上,论冲击,比我这个小阀芯大多了,没事。 所以懂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能力。 开始阀板是有后盖的,我一看传来的报价单,四百五,就火了,改,把后盖扔了,生生切下这四百五,所以人品也很重要,我一看什么东西要四百五。 那个自制插装阀芯呢,理论上花十块钱就可以车一个,虽然被宰了二百,但不是我的责任。要是买个63通径的插装阀,上点品牌的,不宰一两千,十块钱搞定,阀套都没得,要毛的阀套。

楼主:
你看我电磁阀下面,都用直通单向阀,不占阀板,成本低(东莞机电市场,10通直通单向阀,12块一个,10通直角单向阀160),我阀板毛的地方放这些阀,就搞成直通的,管式连接。 电磁阀呢,他们都用16通电液阀,我通径小,但缸速看不出来受影响,又省了好几百,下一台改成电液阀好了。管路也细了,10个,泵的排量两百升呢,有点憋压,下一台改粗点。当时之所以用细管路,考虑到电磁阀都用10个,瓶颈效应,管路粗还有毛的用。当时 用电磁阀还有一个考虑,电液阀是两个阀叠加,卡阀机率增加,也出于可靠性考虑。 这这台机比别人简单几倍,应是国内可靠性最高的机器,就算出问题,检修也方便,因为简单。

反正这里边很多细节。总结这台机两点吧,一是不涉及原理的简化,比如前两段连接,插缸式连接,端面密封,大幅度扔了零件。二是涉及中等原理的东西,也搞了点创新,再议。  但大原理不是我的,是瑞士的单回路结构。

性能上是讲究的,活塞杆重量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冲击力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我这台机,冲击最小。 还有加速性能,采措了多项措施。建压时间对我是小儿科,三五毫秒吧,他们15毫秒就吹开了。

网友:
好像没怎么用。设计得好不好,半年见分晓。本人对这块不熟悉

网友:
很多时候就得敢干

网友:
很棒的帖子,留着以后慢慢看

网友:
收藏了,当教科书看。

网友:
不错,外观简单多了,管路布置挺好看的。不过自己设计阀确实少,我还没这能力你,学习学习。

网友(2015-07-02):
不明觉厉,学习 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1)扔了三个连接压圈。 即主缸和铸件间的衔接压圈,主缸和增压缸之间的衔接压圈,后缸盖和增压缸之间的衔接 ...

机械好不好用,最终端的客户才有评价的资格,最重要的是稳定性和耐用性

网友(2015-08-17):
你这个设计出来是干撒的

网友(2015-11-03):
有这种的学习资料吗

网友(2016-11-04):
对事不能对人。

网友A(2017-03-22):
大侠神人,修改过后的设备确实美观轻量化简单了很多。蓄能器虽然看上去悬但听楼主描述没有问题,后期略加强就能解决了。我等工程师的典范啊!

网友(2019-07-05):
有一定的深度,值得一看

网友:
看着挺简洁实用啊,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神人,修改过后的设备确实美观轻量化简单了很多。蓄能器虽然看上去悬但听楼主描述没有问题,后期略加强 ...

兄弟,多考虑考虑,一件成品的任何设计都有他的功能与独到之处,看东芝的没加强,也要看别人的强度,至于成本上,不能省的硬要省,我还是莞尔一笑把

网友:
围观大神,静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