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装配的社友,咱们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5-03-06):
我就问下去车间装配的社友,你们的装配工作都有什么,需要装配工艺么?

早就想发了,刚好今天没犯懒。
————————————————————————————————————
是拧螺钉么?用扭矩扳手么?
装配前用清洗么,还检查尺寸、检查有没有漏加工孔、螺纹加工是否合格么?
有过盈装配么?压装、热(冷)装还是打磨再装或者硬砸?
有铆接么?
有粘接么?胶怎么选的,量加多少?
有配钻配焊么?
装配导轨、丝杠后按照样本要求打表么?
螺纹胶、润滑脂(油)都自己加么,都是自己选的还是有什么用什么?加多少有要求么?
安装膨胀螺栓、特别是化学螺栓时有严格按照厂家的操作步骤执行么?
装配后关键尺寸还捡么?
再有就是你们的量具年检么?
————————————————————————————————————
装配或者交付后有多少问题与装配有关?比如皮带输送线跑偏、齿轮齿偏载断裂、轴承抱死之类……

欢迎补充

网友:
干过两个月。按装配图施工,图纸上有明确的装配要求。在子装配体装配完之后,试运行组件,安照图纸上要求测量的尺寸测量实际值,填入装配图上的框框中。

锯零件、砂纸磨孔、打黄油、煤油泡零件泡完泡酒精、、、、、、基本每个零件在安装有问题时。都会要求检测尺寸,,

网友(点评):
装配到最后了发现有个孔没打,怎么整,怎么整……还得返加工厂

网友(点评):
攻牙、打孔,每天都不会缺少这个活计的。最多的时候,一天打过两百多个孔。我磨钻头就是那一天学会的。我们有个习惯,就是到装配车间的零配件一般不往加工车间回退,除非是零件加工有重大问题,

网友(点评):
假如零件大了,你就可以拿起锯子,自己锯掉,然后锉平它,打孔。毕竟,一个零件再到加工车间流转一回,基本什么事情都给耽误了,不如自己搞。

网友:
什么厂就有什么装配工艺,有些连装配工艺都没有,现场工人实配,技术部等同绘图部,自己出的图都不知道怎么装,而且能真正按标准去实行的工艺还真不多见...
至少感觉,某些人能在心情不好时不找机器出气的算高素质了....

网友(点评):
非标(公司)厂,有非标工艺……

网友:
就说一个,买来的压簧机运过来,肯定是没好好装配就生产了。我去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机器,发现有个凸轮配合的地方都磨烂了,主轴上定位的轴套一个都没安好,有个复位的弹簧代理商来装两次都是装上就掉下来。。。今年还要采购压簧机,虽然没明说,我是不打算再买这个牌子的机器了。太糊弄人了。

网友(点评):
凸轮没热处理好吗?随动轮是购买品,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机械-AI ,凸轮好得很,热处理还是过关够用的,但是上面配合的叉子就惨了,因为装歪了凸轮根本没完全压在轴辊上,有一部分就把旁边的软铁蹭的一道道的烂掉。。。

网友:
画图工一个,也经常客串一下装配工。导轨,丝杆也装的不少。导轨装配相对好说一点,直线度,平行度,绝对是要检的。4米长线轨一般装到1丝以内。扭曲有时也测一下。直线度检测用自准直仪。对丝杆装配越装越怕。装配精度到底要达到多少才算好,不肯定。上母线,侧母线对导轨的平行度,检测手段摸不准,比如丝杆两端下垂量不一致,到底怎样才能保证丝杆两端等高,如果用芯棒代替丝杆,先装轴承座,芯棒又如何设计尺寸及公差呢。成对角接触轴承预紧力拿捏不住,丝杆预拉伸更是搞不定。螺母与螺母座的装配精度更是没招。本人不会刮研啦!论坛中高手众多,大家交流一下,指点一下最好啦!

网友:
不敢在大侠面前班门弄斧,我只不过有半年的装配实习而已,装3MZ数控磨床。
1、拧螺钉是肯定的,要不怎么叫装配呢。扭力扳手仅仅是在装导轨的时候用一下,其他全靠手感;
2、装配前要对重要的配合面,特便是精度要求高的表面用油石磨去粘在表面的铁锈、油漆、灰尘,再用煤油清洗干净,气枪吹干。检查尺寸那是检验的事,咱不能抢人饭碗。孔少了就自己打呗。只要能把螺钉拧进去那就是好螺纹,实在不行,自己攻丝。
3、在我看来没有装不进去的轴,塞不了的孔,一般都是用细砂纸打磨,然后用橡胶棒一点点敲进去;
4、没铆接;
5、没粘接;
6、钻孔是个力气活,焊接可是个技术活,专门配了个氩弧焊工;
7、装导轨、丝杆都是按照检验表格来的,用千分表检一项填一项,最后签字;
8、润滑油,润滑脂都是自己加的,因为只有一种润滑油、润滑脂;
9、没膨胀螺栓;
10、关键尺寸是打表打好直接用螺钉拧紧固定了的,刚开始还检查一下,后来就不管了;
11、量具基本上都是到不能用了才修的,修也是外面请人来修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给配合应该是过盈配合的基本都不给过盈配合,因为没有装配条件。过渡配合打磨后装配估计也与设计要求有偏差了

网友:
拧螺丝顺序!

网友(点评):
我们的标准是 对称逆时针打。

网友A:
1螺丝肯定要拧,不然怎么叫装配
2装配前基本上所有零件需要清洗(个别除外,比如轴承),检查零件表面是否有损伤,尺寸一般不用复检(因为零件加工出来是经过品质检测的)
3有过盈装配,热装,压装看具体情况
4无铆接
5有粘接.一般是导轨耐磨带或者是铜板,耐磨带一般用导轨胶,铜板一般用环氧树脂
6有钻配
7装配导轨,丝杆必须打表校正(根据基准面)
8螺纹胶,润滑脂自己加,自己选,加多少一般自己估计
9装配后关键尺寸需要复检,量具有年检,不合格的需送计量室修复
10还有就是大部分滑动结合面需铲刮,现在已经减少很多了(大部分都是用耐磨带了)
机床装配的,每种机型都有装配图纸和装配工艺文件,不熟悉的拿来看就是了

网友:
非标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螺丝肯定要拧,不然怎么叫装配
2装配前基本上所有零件需要清洗(个别除外,比如轴承),检查零件表面是否有 ...

只能说你的单位很正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