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加工通孔时,最多能加工多少长度

楼主(2015-03-06):
1.工件加工通孔时,最多能加工多少长度?在不用线割的情况下,

2,普遍的枪钻加工极限是多长;

3.车床,铣床,钻床,MC0, 磨床,线割,WE(放电加工)各自对应的加工公差是多少条;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反正15米内我看见加工过。火车用大型曲轴。

网友:
这个范围太广了,通孔的长度取决于很多因素,一般孔直径的10倍长度就可以算是深孔了,你如果3mm大的通孔,200mm长度已经算很长了,机床的精度,以及转速都是有影响的。
另外你说的不同类型机床的精度,这都是相对的。

网友:
一般用孔径比来表示。直径较小的枪钻能加工超过100倍径的孔,大直径的深孔钻也能加工几十倍径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