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铰刀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5-03-07):
加工介绍
设备,加工中心,
材料,40Cr,
硬度,HRC25±2
孔径,D6mm
孔深,约6mm
孔径公差,0.012mm
刀具,直柄直槽内冷硬质合金铰刀(国产)

参数如下,
转速(切速),600__1050r/min(合11.3__19.8m/min),
切深,单边0.15mm
进给,0.1-0.2mm/r
刀具主偏角,13.5度(原来是30°,加工中有时孔大,有人建议改小点,以增强引导作用,来改善孔径尺寸稳定性,于是就改成13.5°了)

请教,1.以上参数有不合适的吗?

            2.加工时出现不断屑现象(屑如附图所示,导致孔径尺寸不稳,往出”蹦“大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
对于铰刀,单边切深0.15mm太大了,让上一道工步留的余量小一点,单边切深0.08以内,试一试。

网友:
单边0.15有些大,铰主要用于精加工,你的余量有些大。拿5.7的孔铰成6?!
然后针对你的不断削,可能是你刀尖的高度不同造成的,整个加工过程只有某一个刀尖在工作。然后降低你的尽给速度在0.05R/N

网友(点评):
用5.8的钻头,我一般都5.9,不断铁削,是跟他材料和背吃刀量有关,看看是啥材料

网友:
铰削用量的选用
⑴铰削余量:铰削余量是留作铰削加工的切深的大小。通常要进行铰孔余量比扩孔或镗孔的余量要小,铰削余量太大会增大切削压力而损坏铰刀,导致加工表面粗糙度很差。余量过大时可采取粗铰和精铰分开,以保证技术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毛坯余量太小会使铰刀过早磨,损不能正常切削,也会使表面粗糙度差。
一般铰削余量为0.1~0.25mm,对于较大直径的孔,余量不能大于0.3mm。有一种经验建议留出铰刀直径1~3%大小的厚度作为铰削量(直径值),如Φ20的铰刀加Φ19.6左右的孔直径比较合适:20-(20×2/100)=19.6 ,对于硬材料和一些航空材料,铰孔余量通常取得更小。⑵铰孔的进给率:铰孔的进给率比钻孔要大,通常为它的2~3倍。取较高进给率的目的是使铰刀切削材料而不是摩擦材料。但粗糙度Ra值随进给量的增加而增大。进给量过小时,会导致刀具径向摩擦力的增大,铰刀会迅速磨损引起铰刀颤动,使孔的表面变粗糙。标准高速钢铰刀加工钢件,要得到表面粗糙度Ra0.63,则进给量不能超过0.5mm/r,对于铸铁件,可增加至0.85mm/r。

 铰孔操作的主轴转速
铰削用量各要素对铰孔的表面粗糙度均有影响,其中以铰削速度影响最大,如用高速钢铰刀铰孔,要获得较好的粗糙度Ra0.63,对中碳钢工件来说,铰削速度不应超过5m/min,因为此时不易产生积屑瘤,且速度也不高;而铰削铸铁时,因切屑断为粒状,不会形成积屑
瘤,故速度可以提高到8~10m/min。通常铰孔的主轴转速可选为同材料上钻孔主轴转速为2/3。例如,如果钻孔主轴转速为500r/min
,那么铰孔主轴转速定为它的2/3比较合理:500×0.660=330r/min

网友(点评):
合金铰刀,给330?你用高速刚得了

网友:
30度也可以,把孔倒个角就O了,你那材料就不爱断屑,不断就不断,影响啥?不行5.85的买个去

网友(点评):
孔径尺寸不稳,往出”蹦“大的”

网友A:
我感觉转速有点快吧!!我看我们单位铰孔速度都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转速有点快吧!!我看我们单位铰孔速度都很慢的。

那多少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