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签机 标签分开问题

楼主(2015-03-07):
请各位大侠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这个尺寸是怎么标上去的??? 教教我呗。。。

网友:
试试吸盘

网友:
扇形结构的或者圆周旋转结构的都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是怎么标上去的??? 教教我呗。。。

CAD画的!

网友(点评):
我纳闷儿的是那两个尺寸怎么得的。。。

网友(点评):
75多加了个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CAD画的!

哦哦,对不起,我搞反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是怎么标上去的??? 教教我呗。。。

你故意的,是我用ED命令改的,改反了

网友(2017-06-22):
自制吸盘,吸取 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