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壁管切割

楼主(2015-03-07):
向社区的各位前辈请教一下,不锈钢薄壁管切割有什么好的切割方法吗?  路过的发表一下看法呀

网友A:
激光切管机,

网友:
一般都是用仪表车床切断,顺便倒角去毛剌,

网友(点评):
问您一下,成本比较低的手动切割机合适不,我们只要求切割断面没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管机,

问您一下,成本比较低的手动切割机合适不,我们只要求切割断面没有毛刺

网友:
可以使用水管开牙包切割的机子,成本较低~~~

网友:
有专门的切管机,不知道你管子大小。

网友(点评):
壁厚1mm,外径3mm左右,能推荐一下简单实用的切割方法吗

网友:
圆盘刀切管机,淘宝有的卖,5000左右。

网友:
我们公司是仪表车床(2000米不到)切割0.5mm壁厚的304, 刀具用的钨钢刀

网友:
直径和壁厚多少?比较薄,要求不高就冲切;可以用圆锯机;等离子或激光

网友:
壁厚0.2mm外径12mm薄壁不锈钢管,使用厚度大约0.3mm,直径大约60-70mm白色的超薄树脂切割砂轮,每次可切割一小把(因管径不同,不好说确切的数字,尺寸小于砂轮片的半径略小一点)砂轮切一刀,大约30秒左右。

网友(点评):
能提供一些具体产品的型号吗?非常感谢

网友:
具体型号我不清楚,你可以参考查一下http://www.skxox.com/web/center/view/skphcxxh.html寻找一下类似的产品,要求厂家提供技术支持。切割机与市场卖的大砂轮片切割机结构是一样的,就是尺寸更小,转速更高。

网友:
我司也是做不锈钢管,最小壁厚0.4直径16MM。愿与楼主交流一下!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最快的了。便宜又实在7 P8 ?; \- \9 g7 o

网友:
φ5x0.1mm~0.2mm不锈钢管子,师傅们好像用的普通白片刀,肉眼观察切口无任何毛刺、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