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自制记

楼主(2015-03-07):
我是不吊插装阀的,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用插装阀,首先阀板加工精度要求高,镗孔,深度直径都要精度,而板式阀板在台钻上打几个眼就得。然后难以拆卸,第三成本高,那个破玩意大通径动辄一两千(山寨的两百),不就是一截棍子镶个套么,贵得毫无道理。尤其是用四个插装阀代替电液阀,25通径以下这么干简直是活傻逼——26道O形圈,四个锥阀四个盖板,两个先导电磁阀,出了问题不易排查,等等,但画图工喜欢用插装阀代替电液阀,以彰其能。电液阀不就是两个滑阀叠加么,插装换向回路仅那两个先导电磁阀就与电液阀扯平了,其它多出的都是无谓的东西。就说密封性,那两个先导电磁阀也就是滑阀的密封性,密封性哪点提高了?但画图工一到驴穷就祭出插装阀,我不是说了么,插装阀是画图工的保留节目,是穷人的原子弹,是前比例伺服时代的装逼器。

书上也是胡扯八道,说插装阀通径大抗污染密封好,这属偷换概念,这是锥阀和滑阀的区别,而不是插装阀独有的优点,板式锥阀也通径大抗污染密封好,30通径的直角单向阀也有呀。又说插装阀集成化,那么集成化有什么优点,又说不上来,只是炫这个概念,所以说老家伙没文化,逻辑能力太差,就那敢写书。你吹插装阀集成化,我还吹板式阀模块化呢。本来插装阀可以有个优点,就是把阀芯往阀板里一插,可以省个阀壳子,但怕磨损阀板,又弄个阀套,连这个优点也没了。你插装阀有阀壳子(阀套),板式阀也有阀壳子,你没吊事乱插什么,还得掏个讲精度的孔,板式安装不就完了。

我认为现在缺个板式插装阀(瞧我这名称),要是拿直角单向阀代替插装阀,直角单向阀芯上有孔,我见过意特压铸机,是拿溢流阀当板式插装阀用的,但还得自制盖板,另外阀底部没有控制阀芯的外控孔,还得用明管接到盖板上。国内和台湾的有的阀厂,样本全抄北部精机,一字不差,比如海特克,久岗,久岗有阀芯不打孔的直角单向阀,有的加手柄,那就是当截止阀用的,有的不加手柄,那就是当板式插装阀用的,但你也在阀底面加个外控孔,不然还得接明管,所以这帮老哈的智商——

插装阀是济南铸锻所从国外引进的,压铸机行业用插装阀还是比较早的,因为老式压铸机就是济南所设计的,当时插装阀是自制的,在老式压铸机上的插装阀,有的是标准阀,有的就是非标阀了。你比如图中这个阀,那肯定是非标的,居然在阀芯上裹道O形圈,居然行。我是不敢这样设计的,O形圈有抱紧力,弹簧反弹关闭阀芯时,可能关不动,所以这个阀的弹簧搞得长。傻大胆设计,上万台用下来没问题,这一家伙就证明了两个问题,一是O形圈用作动密封没问题,二是他这样干也行。 就济南所那帮老家伙的水平,也是不敢恭给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哪怕傻逼大胆一回都能有所突破,最平庸的应是最胆小的。象我家老头,把活塞和活塞杆车成一体都不敢,材质,喇缸这那的,这困难那困难,没法提—— 好吧你看咱的文章,设计,理论,哲学,文学,熔为一炉,你要会看。 当然还有典故,余姚为什么做插装阀的多,因为当年是替压铸机行业配的,插装阀一开始是压铸机厂自制的,但后来我家老头主张拿来主义,就让余姚做,结果厂里三千人中的两千九百二十名闲人,便又多出了些没事干。他是不考虑具体情况乱拿来的,你厂里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在吃闲饭,大量机床闲置,你还去拿来(还没吃回扣呢)——所以没文化。

楼主:
就是往这插的,没阀套,裹道O形圈的用意,要么怕磨损阀板?那也应该裹两道呀?或以为阀芯和阀板的间隙精度达到微米级,不易保证?所以上O形圈。居然一楼的阀芯傻大胆,蒙上了,用起来没问题,并证明了某些东西。但设计还是相当傻逼的。我后来自制的插装阀,既没裹O形圈,也没加阀套,怕个毛。

楼主:
楼上第三张是意特压铸机,你看用的是板式锥阀代替电液阀。八成用的是溢流阀,自制盖板,装电磁阀上去。但溢流阀底面没连通阀板和阀芯后腔的外控孔,所以搞得外部明管多。 所以现在缺个板式锥阀,要有外控孔,能代替插装阀。当然自个捣一下也行。

我曾自制了三个插装阀芯,楼上第二张就是其中之一。那不叫插装阀,那是插在增压活塞里的内置单向阀,反正都是锥阀,一回事。这个内置单向阀呢,行业内其它厂也有自制的,但我没图纸,搞不清热处理,硬度什么的,最后45钢车个往里一放拉倒。也试过漏,就是滴点油在上面,半小时不漏就算没问题,因为我心里有数,这个阀密封要求不高,因为在保压状态,储能器常通增压缸,这个阀漏点都没事,而且保压只有三五秒。

下图是老式压铸机自制的另一种非标插装阀,油路设计有点意思,中间还插个小阀芯上去。铅笔通压力油,打火机是油箱,左端接缸的前腔。压力油推开小阀芯驱缸回程,缸在前进时,前腔油推开大阀芯回油箱(缸前进是储能器驱的,速度快排量大),图中的小阀芯是个单向阀,搞成外置的直角单向阀也行,但我觉得这样好,就抄了老式机的设计。当时说不上来我为什么要这样搞,只是本能地以为这样好,至少这个小阀芯车一个很便宜,一个直角单向阀宰我二百多。但后来我听说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压射速度过快时,这个快排插装阀在弹簧作用下会反弹,造成机器速度不稳。而我恰恰避免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大阀芯后端没弹簧顶着。

楼主:
上图的小阀芯叫菌形阀,在这个小阀芯的杆上有导向套,是分体的,我在设计时随手就设计成整体式了,就是导向套与大阀芯车成整体,减少零件数量。

下图就是我仿上图自制的快排插装阀,小阀芯还没插进去,最中间的那个孔就是插小阀芯进去的。你看导套与阀芯是不是整体的。而且这个插装阀是端面密封。

网友(点评):
不用亮剑,亮图出来,把你画的阀亮出来?说了半天,我是没听明白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第三个插装阀,快压射插装阀,给储能器放油的,遇到困难了。 因为内置单向阀密封要求不高,所以材质什么的我没讲究,快排插装阀是端面密封,也没问题。但快压射插装阀,是锥度密封,妈的,我搞不清阀线硬度,但我只为难了几秒钟,马上想到我们机器上的浮动活塞也是锥度密封,图纸我有,去查那道阀线的热处理,说是局部淬火。 我也不懂具体是怎么淬的,因为我这道阀线是在阀板孔里,孔径56,不太好淬吧,最后把阀板氮化一下拉倒。

结果氮化后没精加工,把插装阀孔氮变形了,阀芯在里边卡,你看阀芯上的印子。设计时,阀芯与阀板的间隙可能是一两丝,最后去它的,把阀芯车细,搞成四丝间隙拉倒。这样阀芯在关闭状态,阀芯后腔的储能器油可能会渗入储能器,反正都是储能器油,没事。

以上说的是插装阀的导向部分。阀线也出问题了。加工厂家用大锤抡阀芯,往阀板里刻阀线,把阀线抡歪了,这不是我的责任,鬼让他刻阀线了,刻毛的阀线,油压一压阀线就出来了,如果非要刻阀线,也应该用磨研砂研磨。 结果一试机,储能器压力三秒掉光,我把储能器吊下来,拆阀拆管子,拆阀板,在阀芯头部沾研磨砂,往阀板里手工研磨,没经验,磨了一个小时,阀线都快磨成端面密封了。装上,储能器压力一小时掉1MP,反正不影响使用了,而且这台机做出来就是自用。

这台机停机几小时,储能器油漏光,好事嘛,自动卸荷,安全,如果客户问,我就说故意这样设计的。使用工况,储能器20秒充一次油,然后释放。一小时掉1MP,对生产没影响,主管说五分钟漏光都没事。所以通过这件事,我思想进一步解放,不一定要追求绝对不漏油,有时内泄一点还是好事呢。 但有的工况不行,看情况,比如他们的压铸机,他们增压储能器插装阀要是内漏,那就得换阀,因为会漏进增压缸,而增压缸排油用的是液控单向阀,此阀常闭,油排不掉,会推增压活塞,增压活塞杆会抵到主缸活塞,最后把主缸前腔油压干到60MP,力劲结构全有这个安全隐患,老式机就没有,因为老式机增压缸排油用的是插装阀,常开,不怕储能器漏油。

下一台这里搞成端面密封好了,当时这个阀为什么没搞成端面密封,一是思想还不够解放,二是端面密封是我现学现卖,学得有点晚了,三是我这个阀芯直径为什么只有56,阀线直径50,相当于63通径插装阀,63通径是阀芯直径63,油口(阀线直径)只有50,所以我阀芯比标准阀细,是为了此阀打开快点,事关活塞加速性能。 你看一楼的阀芯,弄个大屁股(可能为了不用在阀板内镗内槽),阀芯运动慢,阀芯不就是个活塞嘛,这个活塞大,相当于缸大,运动会慢。

楼主:
我自制的第四个锥阀,是一快插装阀,我一上来就说我讨厌插装阀,除非万不得已才用。而16通径我搞毛的插装阀,我就用直角单向阀代替了。 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阀板还没设计,后来我那阀板就方便面桶这么大一点,也没地方插装了。  但直角单向阀,阀芯有孔,插装阀芯上没孔,久岗有那种直角单向阀,阀芯不打孔的,但小孩非从海特克买个阀,阀芯有孔,自个又能重车了个阀芯装上去。

我这个阀要顶杆调开口量,但被图上的管接头占住位置了,就没弄顶杆,好在这个开口量很少调,做做样子吧,如果要调,把直角单向阀的盖子拆下,往阀芯屁股垫点东西好了。久岗的这种阀也是,虽阀芯上没打孔,但盖子上有管接头就没顶杆,有顶杆就没管接头,因为并列不下。

你看我上面这个图,阀芯屁股为什么搞成那样? 也是因为顶杆和盖板上的油孔并不下,因为我没阀套,所以盖板小,并不下。我阀芯后腔的控制油是从阀板里接出来的,而没从盖板上接出来,所以阀芯屁股搞成那样。

本来我的阀板上一个工艺孔没有的,就为了把这个插装阀的控制油从阀板里接出来,出现了两个工艺孔。

楼主:
你看我的盖板,上面没油孔,插装阀控制油是从阀板里接出去的,并列不下了,盖板上的台阶直径就是插装阀直径。

网友:
反正我感觉这老头肯定是有货,东西在那摆着呢,虽然我不明白产品性能,我只懂机加工,但是我感觉研究就是一种精神

楼主:
这个顶杆比我那个缸的设计难度还大,几天搞不定,后来我跑到街,花三块五买了个自来水龙头,看人家的手柄是怎么设计的,才搞定,咱就是擅于现学现卖。 还有手轮和顶杆的连接不好,手轮既不能从顶杆上被拔掉,又得让顶杆转,还不能干复杂(比如搞个键之类的增加零件),这块没设计好,我的手轮能被拔掉。 后来看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很简单,用镙丝把手轮和顶杆钉一块得了。 我也不是搞不定,因为我的手轮是外购件,上面带表的那种,而不是自制件,要是我设计,当然又值得你们学一把。

台阶防顶杆被旋出来,那还得了。这个台阶一定要有的。他们的顶杆是分体的(怕扭矩大,把顶杆扭断),他们的顶杆倒没崩出来(有台阶),只是手轮崩出来了。

网友(2017-03-22):
多谢分享。大流量系统接触的不多,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