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零齿隙齿轮副的零件图分享下?

楼主(2015-03-07):
谁有零齿隙齿轮副的零件图分享下?
这种齿轮箱要用什么润滑油?

网友:
零齿隙,需要消息机构的,机械设计手册有的;
只是理论上的零齿隙,实际上还是有背隙存在的。
润滑油:需要看你的具体工况。

网友(点评):
那些伺服用齿轮减速器里的齿轮是不是零齿隙?那些号称3弧分以下的减速器里面的齿轮应该也接近于零齿隙了吧?我想学下这些齿轮的公差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点评):
减速机里面的也不是零齿隙,否则背隙怎么会有3弧分?减速机标准的现在背隙能做到1弧分以内,但还是有背隙的。

网友(点评):
减速箱输入轴到l输出轴的总背隙3弧分,那里面的差动齿轮背隙应该更小吧,我想所谓的零齿隙也不是绝对值吧,齿隙能控制在2-4丝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不知道你设计消隙齿轮的结构是什么?我们有标准消隙齿轮。我这边有客户订制消隙齿轮的图纸,为了客户的利益,不能对外公开。你可以加我QQ:496521524 我给你我们标准消隙齿轮结构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