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垫片磨削问题

楼主(2015-03-07):
5*D330/D300的垫片,端面要求3.2的光洁度,车床切断达不到,以前类似都是磨床磨,这个是不锈钢,吸不住。有啥好方法。或者工艺有啥改进

网友A:
车不锈钢3.2的关洁渡没难度啊,5毫米厚装夹也不会变形了,

网友:
双端面磨床最好了,,立式的,

网友B:
平磨的话,只能考虑真空吸盘吧,

网友:
用机夹的切断刀是可以达到的,或者是先切到留0.5,再光一刀再切断

网友:
根据零件外形做一个格子盘,在端面磨床上就可以实现。

网友:
双端面磨一次完成两个面,效率高。

网友:
自制夹具撑内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2可否

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磨的话,只能考虑真空吸盘吧,

真空吸盘环状零件也能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不锈钢3.2的关洁渡没难度啊,5毫米厚装夹也不会变形了,

该怎么装夹呢?

网友(点评):
C6140三爪夹内径,以三爪台阶定位端面,做个垫圈内径大于工件内孔,使工件端面高出三爪0.5,

网友:
非得磨削的话可以点焊在碳钢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空吸盘环状零件也能吸么?

环状的零件,端面磨床不是好吗,速度快,精度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状的零件,端面磨床不是好吗,速度快,精度又高。

没有磁性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