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风机的型号,请教

楼主(2015-03-07):
最经替别人做一对风机的弹性柱销联轴器,看到他们给的资料上风机型号AYX35-1A-13D,没事想看看这个型号中各个字母、数字所代表的意思,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有这方面的大神没有,给解释解释呗!!!

网友:
风机型号:前面的数字表示风机型号,叶轮直径,为风机叶轮直径/100mm的缩写。
A、B、C、D、E、F为电动机与风机的传动方式。
A:直联,电机轴就为风机轴
B:间接联接,如三角皮带,皮带轮在两个轴承之间
C:也是间接联接,采用三角皮带,皮带轮为悬臂状
D:弹性联轴器联接,风机处于悬臂状
E;皮带轮联接,但风机处在两个轴承之间,比较稳定
F:联轴器联接,风机在两轴承之间,用于大号风机
如10C   就是风机叶轮为1000mm,间接联接,采用三角皮带,皮带轮为悬臂状
建议查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