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求助

楼主(2015-03-07):
求大侠给个合理一些的建议,小弟不胜感激!
 毛坯是304铸件,两端方孔已铸出。

网友:
车,直齿。磨。

网友:
你求助的是啥?公差?同轴?插齿

网友(点评):
我觉得求助的点应该是在方孔中塞入低碳钢的堵,这样后续加工就有基础了。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要考虑堵和方孔之间的配合间隙的吧!毕竟方孔是铸造出来的,精度不会太高的

网友:
这么小的棒材为啥要铸造呢

是为了不加工方孔和外圆齿吗?

网友:
看样子有可能批量很大。要是有好点的设备8微米公差车床可以作的。齿轮也可以在车床上滚出来。设备不行只好上磨床再滚齿了。

网友:
小日本的图?

楼主:
方孔采用铸出来,缺点就是没有顶的位置,磨出来椭圆度大,如果拿棒料加工最后加工方孔,精度高的地方和齿部很容易就磕伤了。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孔孔口倒角,当中心孔使用

网友:
你有什么设备?批量多少?知道这些才能出加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