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六方接头上切除销孔

楼主(2015-03-07):
在六方接头把销孔切除来,请大侠指点下。在六方的一个面上切除一个R为15个销孔。2楼上图。

楼主:
请大侠指点下,怎么才能切除销孔来。

网友A:
切除拉伸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除拉伸不可以吗

怎么做 画不出闭合区域 六方两个面接触的地方有个圆角

网友(点评):
没必要画一半的圆,你画整圆一样切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做 画不出闭合区域 六方两个面接触的地方有个圆角

额 刚刚刚把半圆补成圆,拉伸切除直接成了 谢谢了

网友B:
这精神,,,,,,,可嘉,,而且惊动天花板大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精神,,,,,,,可嘉,,而且惊动天花板大侠了。

哈哈

网友:
看来遇到问题来论坛,效率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精神,,,,,,,可嘉,,而且惊动天花板大侠了。

大侠我的六方内接头销孔从一面看是通孔,从另一面看是盲孔 ,何解?图我放9楼了,回复我这电脑发不了图。

楼主:
何解 一边看是通孔 另一边看是盲孔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遇过,保存,关掉,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了 在注解里面细节

网友(2015-04-09):
拉伸切除要封闭的线啊。也可以用曲面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