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装的2010的版本打不开,求注意下

楼主(2015-03-07):
  需要计算重量,有没有装高版本的大神帮打开查询下,谢谢

网友A:
什么东西 cad图纸吗,下个版本转换的小软件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 cad图纸吗,下个版本转换的小软件就能解决

*.SLDPRT   零件图,提示版本低

网友:
soldworks的文件高版本的软件可以打开低版本的图,但是打开后无法另存成低版本的,这是达索公司的策略,逼你升级高版本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