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破压铸机

楼主(2015-03-07):
左边是料筒,又叫熔杯,右边是压射缸,中间是压射杆。活塞杆不能直接伸到料筒里,六百多度呢,所以搞个压射杆过渡一下。尤其是压射杆中空通冷却水,杆上有冷却水接头,要是在活塞杆上弄俩管接头,怎么缩回缸里? 手指处那个垫块,提出来,把压射杆往右一拉,往上一提,就把压射杆取出来了,为了换压射头,有时一天换两次,磨损厉害。压射头又叫冲头,就是伸到熔杯里的那个,灰口铁,八块钱一个,表面可能也淬了点火。 料筒材质三八铬钼铝,或H13,差一点的用40铬。 反正硬度要高,能用一两年。

铝水温度高,常卡压射头,有时卡得回程不了,压射杆里通冷却水是为了冷却压射头,防卡。如果往料筒里喷水冷却,也防卡,如果在料筒外圆冷却,应该会卡得更厉害。如果在料筒外圆加热,不卡,如果在料筒内圆加热,就卡,就象现在,这是我的分析。有人在料筒外圆通冷却水,八成是没搞清理论。 压射头与料筒间隙,五丝算大了,有时客户卡压射头,要求把压射头改小,间隙弄到五丝,我二叔就是卖压射头的。

料筒通模腔,料筒是坩埚与模具间的过渡,注塑机就没这个过渡,是从坩埚(注塑料桶)里直接把料打进模具。压铸机不行,因为铝熔液易和铁结合,腐蚀铁,据他们说,铁棍插进铝坩埚里,半个月后就细了一圈。 坩埚也是铁的,可能也要被铝腐蚀,但坩埚没精度要求。所以不能长期把铁泡铝液里,这个问题到现在没解决,现在给料还是用勺子从坩埚里舀进料筒,有时用给汤机,小厂多用人工舀,压铸工就是干这个的,舀铝水的,六七千工资呢,很累,高温。

楼主:
这是压射缸,为什么弄这么大一个前缸盖? 为了衔接底下的快排阀板,所以缸头部需要一个平面,就套这么大一个缸盖上去。底下那个带电磁阀的快排阀板,里边有插装阀,因为缸是储能器驱的,前腔要快速排油,用插装阀排。压射支架是龙门架,这是欧洲的傻逼设计,被力劲抄来了,然后全行业偷力劲图纸,老式机在小吨位上从来用C形架,到了九百吨才出现龙门架。 缸要升降,有时打打中心浇口,一升降,缸和料筒间的同轴度就差了,因为缸和龙门架间有间隙。老式机的C形架都是料筒与缸处在一个架子上,是整体升降,而图上是分体升降。日本机的C形架干脆就不升降。

但C形架机器难卖,因为C形架机显得小,客户不懂技术,就象挑鸡蛋,喜欢大个的机器。日本机当然能卖掉,它有品牌,它不但是C形架,还不可升降。说明压铸不需要升降,不要瞎设计模具。

这台机喷得都是铝,是我们地方山寨厂做的,老板还和我有点亲戚,一共两三个人,有个二三十万资金,做一台卖一台么,资金回笼,在郊区租间顶棚高的房子,配件买齐组装,六七吨重呢,十几万售价(要是进口机得五十万以上),机电液具全,这是两百吨合模力的机器。 不好卖,外面没销售人员,干个毛,所以现在也不干了。这行不好做,需要销售人员顶着,外行很难插进来。你现在给我二百万,我也不大能插进去,我得花两年培训销售人员,主要是培训技术(一年培训技术,另一年放他们驻点打开市场,还得有驻点资金支持,比如车得配一部吧,一月得给一万活动经费和工资吧),我在这方面的投入要比对生产本身投入还高,这是我的作派,抓本质。生产要投入个毛,最大的设备就是小空压机(主要是为了喷漆,有时吹吹阀板孔),其它就是内六角扳手一些装配工具,没航车车花两万焊个,有个气割电焊更好,就组装了。

此处的铝是压射头磨损,从料筒喷出来的。但合模部分比这还脏,铝屑还多,合模不行了,大板变形还是什么,肉眼也不大能看出来。合模决定机器寿命,这台机寿命到了,拉来大修,上镗床,还能再生。10年9月的机器,说质量差吧,也可能客户是24小时三班倒使用。 一般力劲机能用十年以上,其它国产机五到十年,进口机二十年吧。四万五拉来,搞搞弄弄,花万把大修一下,八九万出手,能搞个三万,要是一年只卖三台,那就不够工资成本了,还有房租等等。

网友A:
  楼主给的图片 ,表示吓到了,压铸行业现场都这么“残酷”啊    表示去了几次轧钢厂以为那是世界上最恐怖地方。
另外 冲头为什么用灰口铁表面淬火,就因为便宜吗?

网友(点评):
60直径的,以前6块钱一个,现在八成涨价了,产量大,一天换一个。

网友:
我以前在一日本公司也是人工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的图片 ,表示吓到了,压铸行业现场都这么“残酷”啊    表示去了几次轧钢厂以为那是世界上最恐怖 ...

耐磨+膨胀小

网友:
看起来工作环境很差a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好像核弹爆炸现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