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加工机械求助!土豆去皮

楼主(2015-03-07):
工作中出现些小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我现在设计加工生产土豆自动去皮设备,因为种种原因之前使用的硬质毛刷去皮效果不理想,现在想改变去皮辊磨削表面。其中有三种方案:
1、做钢辊表面镀金刚石,成本太高
2、辊体表面粘百洁布砂纸,找不到制作加工商
3、做钢辊辊面做成锉刀面,材质选用不清楚,且找不到加工商
请各位大侠出出主意!有没有合适的方法或适合的加工商。只要使用效果好,加工数量完全有保证
辊子尺寸:直径100mm左右,长度1500mm

网友:
几年前看过一个去土豆皮的视频,采用的就是硬毛刷,效率和效果都挺好的啊

网友:
有做离心式的,四周布的是金刚砂纸,效率很高;我爱发明里看到过

网友A:
方法很多啊,比如:

补充内容 (2015-3-23 08:30):
昨晚看了中央台的纪录片,中间有介绍土豆去皮:800磅的土豆放入封闭容器,高压蒸汽进入后翻转10~15s,然后清洗,效果相当好。

网友:
我老家的土豆,很好吃,但肚脐眼儿很多很深。。。

网友:
我爱发明里 在转动桶做成直径一公分孔凸台

网友:
唉,搜一下

滚花

网友:
还是用砂纸辊磨。

网友:
最怕处理这些大小不一的货

网友:
大一点的滚花行不行

网友:
推荐你去看制造原理,有一集讲了薯片如何制造的,里面有讲到如何去皮

网友:
土豆去皮的设备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呀  你可以去搜下

网友(2015-05-15):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啊,比如:

什么纪录片,还记得吗?我在找

网友:
参考无心磨床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