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拖动运行发热问题

楼主(2015-03-07):
目前有个工况,需要伺服电机处于拖动运行状态,因为拖动运行时要考虑电机的发热,所以研究了半天再生电阻的信息,看的有点糊涂,电机是在输出6Nm的力矩下被负载拖动工作0.08s然后停止,转速在180r/min,粗算一下是110W左右的热量(未考虑制动)。

现在不解的是此时电机工作在超额定转矩的状态,按照说明书在这时电机的线圈可以产生250W左右的热量,也就是这110W的热量不会对电机造成损害,纠结的是如果提高传动比让电机处于额定工作状态,电机只有50W的热量,反而需要额外增加再生电阻来避免损害电机内部元件。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电机的运行转速180r/m=3r/s.以6NM的力矩拖动负载运转。是吗?然后突然倒转,伺服电机被拖行将近1/4圈,是吗?导致电机发热0.08s,产生一些热量,风一吹就散了,是吗?你的电机额定扭矩6NM左右,额定转速多少,有3000rpm,2000rpm,1000rpm,(功率分别对应2kw,1.5kw,1kw左右),在额定转速以下转速都可以达到6NM-16NM。楼主要提高传动比,回复到额定转速,那么传动比可以计算。也可以考虑采用同步带降速,那么电机被拖转的角度也减小。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电机功率750W,额定扭矩2.39Nm,提高转速比并不能减少电机被拖动产生的热量,因为要保证负载的转速,影响的是电机输出扭矩,而电机有条发热曲线,在额定扭矩左右发热只有50W左右,不明白的地方是再生电阻是否要配置

楼主:
补贴两张电机的曲线

网友:
伺服电机的图纸最是能体现细节的精细!

网友:
咿呀  看不明白啊  不过也想看看大神们的见解

网友:
T=9549*P/n,验算一下

网友(点评):
对电机的做功基本是这个公式,力矩按电机产生的阻力矩,再加上制动时的能量,就是系统制动前的动能

网友:
新手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太高端了

网友:
这么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

网友:
看了上图,大概明白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看来还是要有数学基础才行.

网友:
太高端,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