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旋转4个等份,要停歇,怎么做

楼主(2015-03-08):
本人初学者。想请教各位师傅们,圆盘旋转4个等份,要停歇,怎么做啊,最好成本低,精度稍准,

网友:
你可以用凸轮分割器。伺服或者数位中空三种选,都可以实现。成本选好型号你自己考量

网友A:
这是个八分度的简易分度盘,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凸轮分割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诸位用过马氏轮没有?
在不是有太高精度要求时,马氏轮是成本最低和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点评):
彭老师能加下你QQ吗?

网友(点评):
平时不用QQ,你可以发论坛短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八分度的简易分度盘,你可以参考一下

看不太懂里面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诸位用过马氏轮没有?
在不是有太高精度要求时,马氏轮是成本最低和最简单的方法。

这种马氏轮有直接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是不错的选择

凸轮分割器大概在什么价位

网友:
高精度的凸轮分割器成本很高,在伺服之上;伺服柔性比较好,成本也比较高;国产的低精度的凸轮分割器估计需要小几千块;读书的时候学过槽轮机构,应该成本比较低,可以考虑。

网友:
气缸,自行车后链轮那一套,再跟据那个链轮做一个相啮合的齿条,再一个圆盘,就搞定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八分度的简易分度盘,你可以参考一下

不错,这种方式真的还没用过。。。感谢~!比较适用低精度的设备。

网友(2015-04-14):
你要求精度跟工况呢

网友:
第一次见 ,自行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