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里可以做仿真演示,和材料承载力分析吗

楼主(2015-03-08):
在SolidWorks里可以做仿真演示,和材料承载力分析吗

楼主:
怎么操作

网友:
安装黄金版,使用simulation插件

网友:
在安装的时候要选择PREMIUM版本,然后就会有 SolidWorks simulation这个工具,可以用来做这个
07版本的插件叫做COSMOSWorks

网友A:
機構運動軌跡之仿真

网友:
flow simulaiton流体仿真分析燃气灶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I4Nzk2NDky/v.swf

simulation非线性动态分析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I1MjcyNzg0/v.swf

网友:
Flow Simulation 模擬流体經過小徑歧管的壓降

网友:
这么高端的用法~

网友:
Simulation插件,可以进行简单的受力分析!动画可以进行仿真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構運動軌跡之仿真

刚学solidworks,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