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动力输送线的案例

楼主(2015-03-08):
最近遇到了一个客户,需要一套转运输送线,产品重达1T,输送长度30M,要求无动力输送,这家客户今年是以节能减排为

宗旨的,所以,在这块若有很好的对应能力,相信今后业务量还会增加不少。

      可是 对于这块小弟涉及的倒是不多,请问各位是否有过类似案例或者想法?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话说无动力输送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无动力输送是怎么回事?

说无动力其实有些夸大,其真正意思是节能减排,如以前是电机驱动,现在呢,可以用气动驱动,亦或者液压驱动等,只要是能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就是可以的,当然真正无动力输送的没看到过。可能只需要很小的动力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无动力其实有些夸大,其真正意思是节能减排,如以前是电机驱动,现在呢,可以用气动驱动,亦或者液压驱 ...

这是胡说

气动或者液压比电机传动的机械效率更低,产生的无用功更多,消耗的能量更高

生产线上用的无动力输送是采用重力输送实现的,输送线倾斜约2°,工件及其托盘在重力作用下下滑,但是其长度受到很大限制。

当托盘和工件重量比较大时,重力下滑产生的动能也很大,如果没有减速装置,产生的冲击是很大的,尤其是积放式堆叠输送,多个工件和托盘一起运动,产生的动能相当可观。我们曾见过挡料和缓冲装置被撞飞的,几个工件都失去了阻挡,一路飞奔,阻挡装置纷纷崩溃,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点评):
只做过50公斤左右的无动力滚筒线。长度3米,利用重力下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胡说

气动或者液压比电机传动的机械效率更低,产生的无用功更多,消耗的能量更高

请注意言辞,文明交流,本人只是提出可能解决的方式,究其是否可以,本人并无具体方案及经验所以求助。

     另外,既然提到节能减排,那么上述fmdd提出的问题并无差错,可若节能减排是唯一标准,论我们该如何根据现状给予解决?、

    遇到问题那么就针对性去解决,既然你说的液压和气动传动比电机效率低。那么请问利用手动液压,改变流水线倾角是否就可以达到节能? 不同角度思考那么结果就是完全不同,你理解的是直接用液压或者气动驱动了。 当然那么重的产品如此重力势能驱动很不安全妥当,针对此方式是否还有好的解决办法?不能一棒子打死,要看准了,节能减排是第一要素!其他问题就是我们当设计师要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注意言辞,文明交流,本人只是提出可能解决的方式,究其是否可以,本人并无具体方案及经验所以求助。
...

同样是胡说

能量不是凭空来的,要将重物的倾角改变,也就是改变其势能,它们要变成物体最终输送的动能。

如你所说,用手动液压来改变倾角,你的节能减排就是用人力作为动力输入源,人体的机械效能最高也难以超过30%,它比液压气动效率更低。而且这与自动化和工业安全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节能减排按你这样玩就是商业欺诈。

楼主:
    请问你重点是放在哪里?不要跟我说人体的机械效能什么的,你难道没看清我所说的,就一派胡言?我说的是人手动驱动液压来改变流水线的角度,力道微乎其微,怎么可以和液压或者气动直接驱动流水线来比?还什么与自动化和工业安全背道而驰,首先你搞清楚你在回答什么可好?我指明说清楚节能减排。意思是说客户要求同等作业效率上能达到节能减排即可,你给我胡扯出来什么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放弃其他电机驱动,或者液压气动驱动而选择人力驱动,可以这么理解?你说:“你的节能减排就是用人力作为动力输出源,人体的机械效能。。。。”你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不用机械,人工搬运的意思!那么与我提出的问题有何干系?你是什么意图?还商业欺诈...我看你是晕头转向了!
   我是提问题,可能我想的不周全,或者实际上有待进一步解决,
   而你如没有实际可行方案的话请不要如此胡言乱语,我在走路,你在埋雷吗?咱可以问题的提出者,你给我来挑刺来了,请问意欲何为?

网友B:
看看你的错在何处

我说的是人手动驱动液压来改变流水线的角度,力道微乎其微。
-----------------------------------------------------
人手驱动液压装置的力道是很小,但是速度也很慢。液压千斤顶这种动力就是这样的,外部负载达到1t或者更高时,人手操作的力未必还是微乎其微。能量守恒,概莫例外。你是将原来生产线上电气驱动的部分改为人力驱动了。

节能减排没见过这样搞的,这也不可能节能,更不可能减排。人工作业的劳动强度高,作业时间长,健康风险大。需要更多的人来操作,重负荷作业者吃的更多,“排放”的也更多。这叫什么节能减排。

输送线节能减排常见的做法是将整线驱动改成分段驱动,物料离开某输送段时,该段电机就可以停掉。
将高能耗的电机改成低能耗电机,比如交流励磁电机改为永磁电机,最高可以节能10%。
将定速电机改为变频调速电机,将普通交流电机改成能量密度更高的伺服电机,如果是间歇驱动,电机功率可以更小。
将液压气动改成电动,提高机械效率。
将滑动摩擦改成滚动摩擦,降低摩擦损耗。
使用摩擦系数更低的轴承、材料,改善摩擦条件,比如使用流体动压做摩擦隔离,用自润滑材料取代有油润滑材料。
减少无用照明,减少跑冒滴漏。

方法有很多,但绝没有你这样反着来的。

楼主:
你的跑题引下来的这些问题都与本论题无关,请自我调整,咱就先就事论事,当然论你的事,理论确实正确,可你是否考虑过现实环境?或者人为因素?手动虽慢,但满足需求为何不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我提出的是节能减排,无动力是人家公司的核心目标,针对此目标我们是否有更加合理的方法来达到,而厂方提出的无动力,试问你给我搞个电机驱动人家鸟你?从作业效率来讲,人家若是同等效率的电机驱动和刚才说的手动液压改变倾角来实现(若是可行)那么人家肯定要选择后者。再说方法有很到倒是你指点一二?可否别那么跑偏?实际理论终究是纸上谈兵,何不来一个可行的方案?退一万步讲你没有跑偏,可你讲的这一天套可有具体解决的表现?
    谁都不是傻瓜,能用工人达到的,且效率一样何必再增加成本制造设备?想回答问题,请按正题走,再说一次是“无动力”,自我捉摸吧。

   你这套理论可以去研究研究永动机,与本题无关。
何况我提出的只是一种想法,不失为现实环境中的一种可能,而且你无线放大化,无非想证明你的一些有的没的,话题太过跑偏,另外,若无具体可行性方案,此论题仅供观赏,无需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错在何处

我说的是人手动驱动液压来改变流水线的角度,力道微乎其微。

       你的跑题引下来的这些问题都与本论题无关,请自我调整,咱就先就事论事,当然论你的事。首先你理论确实正确,可你是否考虑过现实环境?或者人为因素?手动虽慢,但满足需求为何不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我提出的是节能减排,无动力是人家公司的核心目标,针对此目标我们是否有更加合理的方法来达到,而厂方提出的无动力,试问你给我搞个电机驱动人家鸟你?从作业效率来讲,人家若是同等效率的电机驱动和刚才说的手动液压改变倾角来实现(若是可行)那么人家肯定要选择后者。再说方法有很多倒是你指点一二?可否别那么跑偏?实际理论终究是纸上谈兵,何不来一个可行的方案?退一万步讲你没有跑偏,可你讲的这一套可有具体解决的表现?
    谁都不是傻瓜,能用工人达到的,且效率一样何必再增加成本制造设备?想回答问题,请按正题走,再说一次是“无动力”,自我捉摸吧。

   你这套理论可以去研究研究永动机,与本题无关。
何况我提出的只是一种想法,不失为现实环境中的一种可能,而且你无线放大化,无非想证明你的一些有的没的,话题太过跑偏,另外,若无具体可行性方案,此论题仅供观赏,无需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