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工件在其上表面等分焊接加强筋,论变型量控制。。

楼主(2015-03-08):
如题,小弟的一个客户,产品为直径1200MM的大圆盘,中间300MM的圆孔,厚度14MM,在其上表面需焊接四等分加强筋。

往往焊接之后会出现翘边状况,大概8-15MM。对生产影响很大。

    各位是否有合理的解决办法或者控制方式?求解~

网友A:
焊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后加工

怎么加工?整形吗?

网友B:
采用螺钉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螺钉联接

此方式不符合生产要求,焊接是必要的一个工序,没办法去掉或代替这一环节。

网友(点评):
也简单,做套夹具,和夹具一起回火

网友C:
增加焊接工装,优化焊接工艺

网友(点评):
嘎嘎,他点到为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焊接工装,优化焊接工艺

是有焊接工装的,目前的办法是采取优化焊接工艺增加回火工序。

网友D:
在铆工平台上组装,把圆盘压紧后再焊。凉透了再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铆工平台上组装,把圆盘压紧后再焊。凉透了再拆下来。

是有工装夹具固定死的,可焊接好之冷却拿开还是有翘边现象。

网友:
加强筋预变形,,,,,,,,,

网友(2015-07-06):
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
回火?不是退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