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泵加低压储能器

楼主(2015-03-08):
单联泵加储能器常见,为了改小泵和电机或加大排量。但高低压双联泵加储能器不常见,也是为了改小电机加大排量,既吹高速又吹节能。压铸机本就有压射储能器,由高压泵供油,改小高压泵后,压射储能器充油时间延长一倍,不影响使用。但改小低压泵会影响排量,所以需另加个低压储能器。 未改前的参数,高压泵排量40升,油压12MP,低压泵排量100升,油压三点五MP,电机功率15KW。 现在除了油压,泵和电机都改小一倍,压射储能器充油时间长了一倍,低压排量也减了一倍,但加低压储能器,在原来的卸荷时间,低压泵给低压储能器充油。

图上单向阀1是原有的双联泵站单向阀,负责高压升压低压卸荷时,高压不由低压卸荷阀卸荷。单向阀2和3是新加的,2就是在高压电卸荷时,低压储能器不由高压阀卸荷,3就是在低压卸荷时,低压储能器不由低压卸荷。低压用了两个卸荷阀,中间的卸荷阀,是高压升压时,低压卸荷,电机把功率都交给高压,右边的卸荷阀是低压储能器充满时,发讯让低压卸荷。这两个卸荷阀也可以并为一个,但它是两个外控油路发讯卸荷(系统和低压储能器),所以先导阀,卸荷阀的先导阀不是带顶杆么,就一根顶杆,两股油不好共推一根顶杆,油会互蹿,你不要说加个电磁阀切换什么的,我不比你懂么,要弄简单。

这个液压图是我设计的,厂家的结构听说用了两个换向阀,而我这个结构和电气无关,程序都不用改,但只是讨论一下原理,这个结构也不好用,不安全,因为低压储能器油压常通系统,要是系统漏油了——

楼主:
使用工况:未改前,各缸的运行时间6秒,高压给压射储能器充油时间4秒,还有10秒卸荷时间,总计20秒。

改后,我只能估计了,各缸运行时间5秒,给压射储能器充没时间8秒,卸荷时间只剩7秒了,用这7秒,低压给储能器充油。

各缸用油假设都由低压泵提供,即相当于低压泵6秒的排量,加了低压储能器后,各缸运行时一半的油由低压泵来,另一半由低压储能器来,所以低压储能器容油,相当于低压泵3秒的排量既可,把低压泵排量改小一倍后,即相当于低压泵6秒的排量,即改小后的低压泵要有6秒左右时间给低压储能器充油,和7秒卸荷时间也差不多。

图中首创厂家的机座,为了保密,把低压储能器塞机座里,煞费苦心(农民意识,吃不得亏,好容易搞出点名堂,那家伙——)

楼主:
改小电机后,但负载时间长了,到底节电不节电,鬼知道,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词,有客户就说看不出来。但速度肯定快了,这个速度比节电还重要,打一个压铸机20秒,哪怕你能快一秒,工效提高百分之五,比节电的效益大。 对厂家来说,把无用的比例阀扔了,加了低压个储能器,可能成本还降了,因为你以前不敢比例阀,明知无用,全靠那个装逼。

以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驱一个缸,用泵驱,油压2MP,如果改用低压储能器驱,低压储能器的油压至少得是3MP,所以电机先充储能器,再由储能器放油,这玩意,和直驱比阻力变大了,有压力差,当然了,这个压力差也造成了高流速,转成工效。但是,和储能器放油口通径关系更大,你把储能器油压调到两点三MP,把放油口搞大(相当于减小电阻),速度一样快。 所以从这个方面讲,2MP变3MP,还是—— 你别小看这1MP,低压泵排量大,泵的叶片大,相当于负载提了一半。

——再扯闲篇,技术是我们本地土厂子搞得,专利叫节能液压站,他左防右防,可能在市场上表现不错,结果被宜兴和东莞的同行把设计偷去了,已经起诉宜兴了,东莞这家他可能还不知道。东莞这家还搞笑,为了混淆视听,起名为直接电源——什么玩意,什么意思呀,妈的,一点文化没有。 另一张图是本地山寨厂也偷去了。 我没事在网上就海捕,只要你传到网上,我一天十个小时搜压铸机,所以有人说我信息灵,我灵个屁,足不出户的,只是对网上灵。

再一个问题,听说乱调压力阀,就会烧电机,因为电机从十五改成七点五了。建议改成恒功率变量泵,功率恒定,不烧电机,另外泵站也简单,是个单联泵。对不对,他的泵站比高低压双联泵站还复杂,要用单联变量泵的话,只需一个电磁溢流阀,一个压力传感器。 变量泵给低压储能器充满(3MP),会自动给压射储能器充(12MP),再充满,系统压力一到13MP(压力传感器设定压力),系统就卸荷。 最好让储能油在卸荷时推一下变量泵芯,减少卸荷量,降油温,此油由一个电磁阀控制。

网友:
吹牛不需要本钱,楼主可以用牛拉奔驰去北京城天安门前转一圈。

网友:
周健 友好!
.
我已将本帖中的链接增加补到《 高手技术实例集合-20150302更新》第127#属于你的那个专属楼层中。
我只关注你是否有真才实料,不看其他,还有好的技术实例帖还会增补。

.
听我一句劝:不要再和“害怕伏枥友好”互相叫板。
.
syw     150310    01.40
.
高手技术实例集合-20150302更新----127#楼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234&extra=&page=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