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芯怎么清洗

楼主(2015-03-08):
厂里滤芯用的很快,想重复使用,该这么清洗呢?

网友:
洗不了,洗了就没用了,

网友(点评):
对于一些精度低的滤芯为了节约成本还是可以清洗的!

网友:
精度高的不能清洗。精度低的可以清洗。用煤油洗下,然后用压缩空气按油路逆向冲一下,再用煤油清洗一下!

网友(点评):
即使是粗过滤器,洗了以后,过滤效率也下降了,堵塞在里面的颗粒难以洗出,强行用机械办法清洗,孔隙变大,结果你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节的是小成本,失去的是设备的寿命。。。

网友:
要看设么形式的滤网了,有网片式的,有磁芯过滤器等等,磁芯的就不好洗,一般就是换!  很多滤芯用煤油清洗,还比较好洗的。我洗过,楼主,拿个桶,装好煤油,把滤芯放里头抖,几下子就洗掉了。

网友:
要是那种类型的

网友:
看是什么滤材和结构的滤芯了,单层滤网目数较小还是可以清洗的,多层的或者目数较大及纸质及缠绕结的不能清洗,清洗后效果也不大

网友:
基本都是直接换吧……我们做的系统滤芯和O型圈都属于易损件的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网式和线隙式的可以清洗,,其它的就不要清洗了,,直接报废吧,,

网友(2015-05-22):
精密滤芯不能洗,

网友A:
滤芯老是堵,你要从根源上找原因,为什么油会这么脏?是不是该换油了,是不是该清洁油箱了。

网友(点评):
近日环境温度越来越高,35-40已经是常态。野外作业2-3小时,邮箱温度就会超过80度,油温过高,油脂碳化也是原因之一,而且这种情况有恶化的趋势。优化设计,增加冷却,减少发热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

网友:
不要清洗,换新的吧

网友:
1,煤油浸泡2轻轻摔打3压缩空气反向吹扫(注意气压太大会将滤芯吹破)

网友:
一般上面都是直接写,不可清洗,直接更换的

网友:
表示从来没洗过,都是直接换。你们换的频繁要么是油脏了要么是选的目数不对

网友:
据我了解,在伯顿齿轮泵滤芯都是用煤油泡再清洗的。

网友:
放到超声波清洗机里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芯老是堵,你要从根源上找原因,为什么油会这么脏?是不是该换油了,是不是该清洁油箱了。

同意!不能为了节约这点成本,把阀堵了

网友(2022-03-17):
换成不锈钢滤芯就行了  需要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