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钢求教!

楼主(2015-03-08):
现在有个毛丕外圆410mm,内圆235mm厚度50MM
要加工成
外圆380内250厚35
普车加工,应该用什么刀,转速?进刀量?
本人第一次做这料

网友A:
拉粗的活吧?
如果是我干,T15或T5的焊接刀就行,只要没有砂孔,转速70-100,外圆两刀,内孔一刀,平面得三刀。精车的话,不好说了,要看图纸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粗的活吧?
如果是我干,T15或T5的焊接刀就行,只要没有砂孔,转速70-100,外圆两刀,内孔一刀,平面得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