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复杂焊接件图纸绘制有何要求?

楼主(2015-03-08):
对于那种有方管,焊接板等,有人说那板不能单独出图,出图也不能把加工孔标注在上面。所以我想请问各位前辈这种图纸绘制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A:
不是不能,是不用。  孔必须焊接好以后再加工,不然不能保证孔的定位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能,是不用。  孔必须焊接好以后再加工,不然不能保证孔的定位尺寸。

如果标在焊接总图纸上就会很复杂了,框出来标很多就显得图纸特别乱

网友(点评):
没办法简化的就只能复杂,焊后加工的必须在组装图标出来。单件图只按工艺出好下料图,留好余量就行

网友B:
只要你能在总图上说出他的规格长度和尺寸,还有具体什么角度啊什么的,就可以不出零件图。

网友:
首先你要区分哪些焊前加工  哪些焊后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如果孔很多的话  我一般都是按照装配后的轮廓尺寸  标在零件图上  这样 加工时 会先焊好再打孔  可以在技术要求里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能在总图上说出他的规格长度和尺寸,还有具体什么角度啊什么的,就可以不出零件图。

有些左右对称的怎么办呢,他们说没有这么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左右对称的怎么办呢,他们说没有这么标的

加区别字啊,DC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