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能不能实现180°摆角?

楼主(2015-03-09):
什么样的机构能把电机360°地连续旋转变成一根杆子的180°往复旋转呢?往复频率比较高,50次/秒。
最先想到的是汽车的电动雨刷,问题又来了,连杆机构能不能实现180°摆角呢?

网友:
缝纫机逆向

网友(点评):
缝纫机明显是凸轮机构

网友(点评):
缝纫机不是凸轮,式连杆机构,180度的话要有一个惯量,防止卡死!

网友:
50次/s=(50*60)次/(60*1)s=3000次/min=(3000*60)次/(60*1)min=18000次/h
一根杆子多少重?有考虑转动惯性。。。

网友A:
你要理解四连杆曲柄和摆杆的运动规律。四连杆的摆杆不是不能做180度摆动,而是你需要解决一个180的冲击吸收然后弹复的问题。换句话说,摆到180度的时候,连杆的下一时刻不能自主地提供反向向上的力,因此必须你自己增加这个瞬时力。同样的,对于双曲柄机构,180度时又正好是a=0的时刻,因此,你需要将这个时刻变为a<0,v=0。以此 完成180度过渡。
另外,50Hz确实不慢,相当于3000rpm了,你确定你的摆杆承受得了这冲击?

网友B:
发个图吧,是不是必须全连杆,不能中间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理解四连杆曲柄和摆杆的运动规律。四连杆的摆杆不是不能做180度摆动,而是你需要解决一个180的冲击吸收 ...

谢谢回复!
180度摆动件重量不大,忽略它的转动惯性吧,频率确实高,相当于2级电机的转速了。
另外对连杆这部分确实不精,书本学的都还回去了,四连杆在小角度的情况下可以自动回摆的,180度的情况下不能实现回摆么?
现在在想除了连杆是否还能有其他结构能实现这个效果。

网友(点评):
你知道3000rpm下,200g的东西做一个40mm的往复运动要多大的力吗?你根本忽略不了他的转动惯量。趁早放弃这个路子。玩到3000以上,凸轮曲线都得开始玩三角函数曲线和复合三角函数曲线,更别说连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吧,是不是必须全连杆,不能中间转换

不一定必须是连杆,能实现这个效果的结构都可以。

网友:
四连杆机构试试的,但是连杆机构注意死点。频率50很高啊,这个整体的惯量要计算校核一下,个人感觉好像连杆机构貌似是比较靠谱的转化机构,连杆的寿命需要校核。如果考电机正反或者其,要注意反向惯性问题,

网友(点评):
你做四连杆,最后就一定是双曲柄。双曲柄,180度就不会自动完成。就一定会自动倾向于双360。你这图画的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