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设计铝型材,请教

楼主(2015-03-09):
我最近设计铝型材,请问其中的矩形导轨和燕尾型导轨是随意设计还是怎么?

因为我查询到的最低的标准都比图中的尺寸更大,是我找的图错了吗,还是怎么回事?铝型材有没有设计的要求啊,求助啊,我没又找到相应的资料,大家谁懂帮我指点哈。

网友:
看图壁厚差太大,壁厚尽量一致。

网友A:
奇怪,图片怎么插入不了,提示“内部服务器错误”。
你可以查一下BG158-1984 应该是你要的

网友B:
铝型材的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尺寸,型材设计针对不同牌号的铝合金有一个最小壁厚的要求,这个你得询问相应厂家,不同厂家水平不一样。型材公差方面得注意下,你可以参阅《GB/T14846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尺寸偏差》。

网友:
兼容一下市面上常用的槽螺母会很好

网友:
貌似强度不咋好,槽孔需要与自己使用的锁紧螺母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图片怎么插入不了,提示“内部服务器错误”。
你可以查一下BG158-1984 应该是你要的

问个很弱智的问题,哪查,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的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尺寸,型材设计针对不同牌号的铝合金有一个最小壁厚的要求,这个你得询问 ...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个很弱智的问题,哪查,怎么查

是GB不是BG,我就说怎么查不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9.0mm的 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