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邮筒的制作工艺,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5-03-09):
请教这个邮筒的制作工艺,这是钣金可以做到的吗?上面有圆形的一圈是什么机器成型的?

网友A:
如果你要钣金,那个圈后做在焊上,套在外边

网友:
看这意思像铸造的。你钣金做成本未必够低。

网友(点评):
谢谢,只做一件,铸造不合适了

网友:
水压成型,,,,,,,老邮筒是铸铁,,

网友(点评):
水压应该要模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钣金,那个圈后做在焊上,套在外边

谢谢大侠。

网友:
不管你是用铸件还是板件,单件成本都高(模具必须算在里面)。

网友:
钣金可以,圆形的一圈可以采用滚压成型。

网友:
照片像是哈尔滨中央大街?

网友:
地方挺漂亮的

网友:
钣金弯形,然后焊接起来,涂漆。

网友:
目测此油桶应该是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