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内壁螺纹孔加工

楼主(2015-03-09):
求教这样的孔可以做吗,怎么做?另外就是带问好的尺寸最小值能达到多少?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你可以用手枪钻来钻孔撒。

网友A:
打通孔吧,不然拉你们设计的来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通孔吧,不然拉你们设计的来打

还没有弄成这种尺寸呢

网友B:
你可以打通以后再将外面的孔堵住,不然加工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打通以后再将外面的孔堵住,不然加工难度大

想法相同,还有其他方式加工么

网友:
设计一个手动钻,类似锯盆锯碗的那种。

网友:
谁设计快出来,保证不打死你

网友:
合理的设计要比高超的加工技艺更重要,设计者一定要懂得加工工艺,在设计的时候就要知道怎么加工。要懂得加工成本,设计的产品要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