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方面的工艺:如何加工这个零件

楼主(2015-03-09):
一个段圆弧,R892mm,90度,在一边有一法兰边
不能用焊接的话,如何来成形

网友:
又上当了。。。脑袋上下翻了个个儿,还是眼晕,看不清那尺寸。我老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先卷圆再矫形,做个检具卡一下(不知道什么板厚)

网友:
先折弯,再卷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