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刀之祖车刀 小例(1)

楼主(2015-03-09):
           看到帖子孔做出来光洁度不好,有很多铝屑擦了一样的纹路 有感!

            我干过车工, 每个车工都会公认一个道理,想干好活,想干的舒服,磨刀是一大关。

            当然现在刃磨车刀正在被机夹刀具取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只有自己刃磨刀具并了加工工件,才能对刀具的各种角度,刀具材质,工件材质,切削参数,有深刻具象化的体验,认知。也就是是你会刃磨车刀,你对各种刀具的认知会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在招聘机加和工艺人员的时候,有些招聘人员会问,会不会磨刀,每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很高兴和庆幸,因为小子你明白,你懂的!而有些招聘人员的问题,真是让人嗤之以鼻,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企业会用一些门外汉把关人事,这个关键点会毁了他们工厂,这就是他们工厂工资不低,却招不来适合的人员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非常简单的说说:主偏角,刀具以90度偏刀为例           他的问题是,切削量大反而光洁度好,切削量小反而有划痕,我以图片说明:图为90度偏刀

            在切削量为4mm时配比正确的切削参数,此刀具向刀体方向出直卷屑。

            而在切削量为小于0.5的情况下,切削的方向和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原因就是前边的R角,因为再R角位置,主偏角已经改变了,你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你切削力及方向,和下屑的方向,而4mm时R角虽然有影响,影响却随着铁屑的比重增加而减小,小到可以忽略!我给的意见是,增加切削留量,减小R角。

            当然他的问题,还可能包括刃倾角,前角,副偏角夹屑,切削参数(转速和进给速度也有可能解决一下类似问题),材料的硬度,甚至是冷却,这些不是一时半刻能说明白的,就单单主偏角对切削的影响,也未能尽说,写多也累!

              下边是楼下工人磨的刀,连学徒都不如,丢人丢到家了!

网友:
这刀车出来能光滑??

网友(点评):
嘎嘎,此话怎讲,请兄台明示!

网友:
百刀之祖应该说是切菜刀(石刀石斧之类只是材质不同而已),最简单的前后刀面夹一条刀刃,但这里面也牵涉到楔角、刀尖角等等,派生出什么前角后角刃倾角等等组成不同样式的刀具。想把刀具各种角度的功用弄明白,是要下一番功夫滴。

网友(点评):
论坛主流是搞设计的,搞机加的比较少,但我略知道阁下的车工功底,在你面前谈车刀,却是班门弄斧了,不过我是很欢迎指正的,毕竟咱就是玩这个的!

网友(点评):
现在成形刀片多了,自然磨刀的就少了,懒人改变世界。

网友:
实在惭愧,小子从来没磨过车刀

网友:
曾今摸过钻头,不大容易的,车刀没摸过!

网友:
刀尖R角决定切深
断屑槽型决定进给
材质、涂层决定切削速度
尤其是精加工,不是切深和进给越小越好的。要匹配刀尖R角和断屑槽型的。也不是转速越高越好,要配合刀片材质和涂层。切削速度对刀具寿命的影响最大!!!

网友(点评):
切削参数与刀具,材料,机床的配对不是三言俩语能说清的,我感觉卖刀具一定要到现场,分析情况

网友(点评):
那是肯定的。实践出真知嘛。

网友:
只会装机夹刀片的飘过,,,,惭愧。。。。

网友:
机床刀具研究不多,惨愧

网友A:
楼下工人的刀亮了,切屑前窄后宽,刀尖都磨塌了

网友:
高兴的是,做了两年机加工,全是自己焊刀,自己磨。悲剧的是,还没体会过机夹刀就没搞加工了

网友(点评):
错,用刀片永远体验不到机加工真正的乐趣

网友(点评):
用刀片永远体验不到机加工真正的乐趣!这话有点意思,虽不完全同意,但是想起了以前天天磨刀,天天琢磨刀的日子,别有一番滋味!

网友B:
楼主说的有理,正所谓三分手艺七分刀,我以前招聘车工时,主要是让他磨把刀,一般就可以看出水平如何了。现在很多车工,包括干了3、5年的车工,那到磨的简直惨不忍睹,甚至连四爪卡盘都不会玩。有次来个5年车工,30 来岁,试工时车一直径110,45号钢,阶台直径75长80,用三爪卡盘车,我说那个不稳得换四爪,那家伙不信,结果车外圆打了一把刀,切断时打了一把,并且效率还很低。
;另外楼主下面贴的图中,所磨车道的毛病又:主切屑刃不直,还太宽,可以说没有切屑刃,没有负倒棱,圈屑槽光洁度不好,刀尖太尖,车出零件表面光洁度不好,还不耐用。基本只能车铸铁。

网友(点评):
车工断档了,不单单是车工,铣工,数控工种,也一样,问他磨刀,就看他对切削的理解

网友(点评):
是啊!现在的车工,你不用让他磨把刀,你叫他把刀具的各个位置的名称指出来就算不错了。

网友(点评):
借问,我理解四爪一般车偏心件的时候调整使用。层主的这个为什么要换四爪,三爪如何不稳?

网友(点评):
四爪夹紧力可靠

网友(点评):
我浅浅的了解一点 四抓卡盘,分为四抓自定心卡盘和四抓单动卡盘。四抓自定心卡盘4个抓是同时移动,而四抓单动卡盘则是每个卡盘可单独移动,所以可以夹持边长不等的方块和不规则零件。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一台4轴的加工中心配的就是四抓单动卡盘,第4轴是绕着y轴旋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有理,正所谓三分手艺七分刀,我以前招聘车工时,主要是让他磨把刀,一般就可以看出水平如何了。现 ...

借问:我理解四爪一般车偏心件的时候调整使用。层主的这个工件为什么要用四爪,三爪如何不稳?
又问:四爪没有自定心功能,定心需要找正,会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对于用惯了四爪了的人来说,找正太简单了,他们反而不习惯用三爪,除了夹紧不可靠外,对于一些需要校正的工件和大件来说,四爪更合适。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正理

网友(点评):
对于同轴度要求高的工件,也是用四爪卡盘装夹。

网友:
对这都不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下工人的刀亮了,切屑前窄后宽,刀尖都磨塌了

我看把刀还可以,因为这把刀是标准的内斜式断屑槽刀,如本人磨这把刀时知道用途,也是高手了!

网友(点评):
看一把刀时首先看他几个刃和角磨得规不规矩,这把刀主要是主切屑刃不直刀尖太尖。如果你要刃倾角内斜的话把刀装斜点就行了。

网友(点评):
高手和白痴一线之隔,高手指哪打哪,白痴打那指哪

网友(点评):
如果该刀是高速断屑又耐铁屑打刀刃,大侠门又何解?看看机夹刀所谓i主偏角、R吧

网友:
老师傅说七分刀工三分车工,就是这个理啊

网友:
还没入行前,就听过一句话:车工好不好,就看一把刀。

网友:
刀具也要看工况的,看材料,看切割方式,冷却方式等等

网友:
目测大侠用的UG,机械设计的用UG的很少哦,要把UG的那一套玩顺不容易。

网友(点评):
我是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问:我理解四爪一般车偏心件的时候调整使用。层主的这个工件为什么要用四爪,三爪如何不稳?
又问:四爪 ...

因为三爪夹紧力不够,还不能自锁啊。这个工件用四爪可以大吃刀,比如粗加工外圆,可以一刀单面加工5mm,几刀成活了。而三爪只能单刀3mm,也就是说小刀一刀刀溜,效率太低。并且三爪夹紧力不够工件不稳,加工表面都是“嘟嘟纹”,稍一活动就打刀,特别是切断的时候更是这样。
说个笑话:有一年我招来个40多岁的车工,试工时那师傅牛的不得了,嘴还挺臭,吧我司一个车工师傅得罪了,两人就犟起来了。我司的师傅拿来个直径40的高镍棒料(这种材料的确挺难加工),说你能切断我就从这儿爬出车间,如果切不断你就爬出去。结果那家伙不信,虽然没叫他爬,但他也是低着头,在笑声中灰溜溜的走的,哈哈。这个事儿虽然跟刀具有很大关系,但也与他用三爪有关,活不稳根本就不敢上刀啊!
对于普通车床,抛开工艺的因素外,一是刀具,二是找正(四爪),这两点顺了效率就高了,特别是计件的时候。一个车工,跳动2~5丝,应该都能目测出来的,若需要更高的精度就得上表了。

网友(点评):
学艺不精就不要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把刀还可以,因为这把刀是标准的内斜式断屑槽刀,如本人磨这把刀时知道用途,也是高手了!

     断屑槽与主切削刃的倾斜角 断屑槽与主切削刃的倾斜方式常用的有外斜式、平行式、和内斜式三种
      1 外斜式 ,外斜式的断屑槽,前宽后窄,前深后浅。
       外斜式断屑槽的切屑卷曲变形大,在靠近工件外圆表面处的切削速度最高而槽窄,切屑最先受阻而卷曲,且卷曲半径小,变形大;而在刀尖处,切削速度低而槽宽,切屑最后以较大卷曲半径卷曲,这就会产生一个力,使切屑翻转到后刀面或待加工表面上,经碰撞后折断而形成C 形屑。 这种形式的断屑槽。在中等切深时断屑范围较宽,断屑效果稳定可靠,生产中应用较为广泛。倾斜角τ的数值主要按工件材料确定,一般切削中碳钢时,取τ=8°-10°切削合金钢时,为增大切屑变形,取τ=10°-15° 。 但在大切深时,由于靠近工件外圆表面,断屑槽宽度太小,切屑容易阻塞,甚至切屑打坏切削刃,所以一般多改用平行式。

2、平行式 :平行式断屑槽的切屑变形不如外斜式大,切屑大多是碰在工件加工表面上折断。
       切屑中碳钢时,平行式断屑槽的断屑效果与外斜式基本相仿,但进给量应略加大一些,以增大切屑的附加卷曲变形。

3、内斜式:内斜式断屑槽在工件外圆表面处最宽.而在刀尖处最窄。所以切屑常常是在B 处先卷曲成小卷,而在处则卷成大卷。
       当主切削刃的刃倾角取成3°-5°时,切屑容易形成连续的长紧卷屑。内斜式断屑槽与主切削刃的倾斜角一般取τ=8°-10°,内斜式断屑槽形成长紧卷屑的切削用量范围相当窄,所以它在生产中应用不如外斜式和平行式普遍,主要是应用于精车或半精车。

网友E:
刀具不一定磨得好看就车出来的就很好!有些东西中看不中用

网友(点评):
完全赞同! 有些说话牛鼻的就不一定是什么有用的。

网友:
我们公司会手磨刀具的人已经很少了

网友:
这车刀两就就崩了·

网友:
我操作普车并不喜欢用机夹刀

网友:
楼下车刀磨得不怎么样,我都愿意开槽为平直型的,不太愿意用R 型的了。R型的槽子断削不好,我愿意用断削好点的。打扫卫生好打扫。呵呵。其实不管R型的还是平直的槽子,给人认为槽子必须的开出光洁度,槽子的光洁度越高,工件的光洁度加工的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有理,正所谓三分手艺七分刀,我以前招聘车工时,主要是让他磨把刀,一般就可以看出水平如何了。现 ...

网友:
把那把刀扔垃圾堆吧!我徒弟第一次磨的刀下场就是垃圾堆!

网友:
最近学习数控铣,师傅叫我们先学习磨铣刀,但是只能进行粗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刀具不一定磨得好看就车出来的就很好!有些东西中看不中用

我也赞同,我侄子的师傅磨刀很好,所以我侄子磨刀也很漂亮,但干活很一般,相反我有个同事,野路子出身,刀磨的很难看,别人看起来都没法用,但他干出来的活却是又快又好。

网友(点评):
磨过很漂亮的刀,但确实不好用。 于是, 按照心里的想法磨,真难看,有人都不认为那是车刀,估计可以报个专利耍之焉。

网友(2015-06-11):
明天找把刀试试

网友:
很早之前用过硬质合金的焊接刀,当时加工轴类的换挡轴,看见楼主最后的那张开槽的图片,不禁想起以前我们的磨刀技术,现在被机夹刀代替了,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学生党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