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问题

楼主(2015-03-09):
我在装配利乐包装机上的一个水阀组件时,碰到了一个闹心的问题。先说说这个组件,就是一个减压阀,一个压力表,一个电磁开关,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传感器。这四样东西要联结起来,用几个两通、三通,在螺纹上涂了乐泰密封胶。问题来了,那四个东西如何定位呢?比如说螺纹旋到底后,还差270度才能定位。怎么办?旋回来90度,松了,旋进入270度,根本不可能。
         这他妈的都是谁设计的?我就纳闷了,利乐好歹也是有名的大公司,这样的问题都能有?莫非是这个部套委托给国内设计了?
        求求各位机械设计师,或者有经验的师傅,这种情况,应该咋办?先致谢了

网友A:
呵呵,不明白你这个松指什么?
一般管道连接中总会设计一个或几个调节段。目的就是调节长度和方向。
也有做正反扣接头连接的。但是说起来了,你这个结构里有什么地方是必须要求螺纹一定要到底的吗?

网友B:
你好!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螺纹密封,然后加点生胶带和密封胶,问题是旋转不到你要的角度,是吧!使用这种蜜蜂注定压力不大,跟设计没多大关系,跟螺纹也不大的关系,安装有点技巧,需要有点经验,生胶带缠绕全数有要求,需要你自己尝试,如果说:螺纹选进了,还差90度,大概还要在多加几圈生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明白你这个松指什么?
一般管道连接中总会设计一个或几个调节段。目的就是调节长度和方向。
也有 ...

大虾,我用的那些两通的螺纹是G1/2",G1/4"之类,是圆柱型螺纹,是可以直接旋到底的,如果不到底,就会像普通的没有旋紧的螺丝一样很松。可是压力表是有方位要求的,否则没法观察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了一下,大概就是螺纹密封,然后加点生胶带和密封胶,问题是旋转不到你要的角度,是吧!使用这种蜜 ...

如果能用生料带,那估计有办法解决。只能用乐泰572胶水,这种白颜色的胶水很难干。哎,有点坑爹。

网友:
螺纹长度足够的话,可以配个扁螺母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用生料带,那估计有办法解决。只能用乐泰572胶水,这种白颜色的胶水很难干。哎,有点坑爹。

那管子用的什么材料?塑料的么?

网友:
是G螺纹的,试试加一个密封垫或换一个,运气好方向就对了。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过是小接口,也是折腾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