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油缸相向夹紧一个工件

楼主(2015-03-09):
请教一下 ,两个油缸相向夹紧一个工件,是用液压锁 保压夹紧效果好,还是油缸一直供油 夹紧效果好。油缸是一上一下

网友:
没必要一直供油,有很多保压回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液压锁好,一直供油,油泵和溢流阀一直工作,油温会上升,对液压系统的寿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锁好,一直供油,油泵和溢流阀一直工作,油温会上升,对液压系统的寿命有影响。

这样的话,如果系统泄露 是不是会加不紧

网友:
可以计算好泄漏量,选择合适的蓄能器保压

网友:
时间长的话,按照楼上的选择合适的蓄能器保压。加工时间短不用。

网友:
肯定不能一直供油,这样会使整个系统温升太高。

网友:
蓄能器保压

网友:
如果油路还需要做其他动作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单向阀+减压阀,这样会比较稳定,而且又可以调速夹紧力

网友B:
搞简单,P路放个单向阀就行了,夹上后换向阀不要断电,系统卸荷,液压锁是液控单向阀,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简单,P路放个单向阀就行了,夹上后换向阀不要断电,系统卸荷,液压锁是液控单向阀,复杂。

系统卸荷了,p口虽说被单向阀堵死,换向阀中的内泄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系统卸荷了,p口虽说被单向阀堵死,换向阀中的内泄怎么解决?

多半是想象,滑阀密封性也很好。比如压铸机的插芯缸,老式机的合模阀,都用滑阀保压,没问题。滑阀用了十年也会磨损,那就看他的工况,夹紧时间,保压要求了,不高的话就这样干。

还说错了,P路单向阀也不要加,上个O形换向阀拉倒,更简单,压铸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想象,滑阀密封性也很好。比如压铸机的插芯缸,老式机的合模阀,都用滑阀保压,没问题。滑阀用了十 ...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今天确实遇见高人了!

网友:
蓄能器保压回路比较好

网友:
用液压锁+蓄能器+压力开关监控

我们就这么玩过,保压几天都没问题

网友:
安装一个蓄能器和电磁保压阀就OK

网友(2015-04-10):
保压,加电接点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