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个心形凸轮,急!

楼主(2015-03-09):
各位社友,您们好!我目前需要加工一个心形凸轮,用CNC加工的,材料是铝合金,刀具直径是6,但是加工出来的效果不行(如下图所示),轮廓看上去一点都不圆滑。目前打算看能不能提高加工的质量,使得轮廓尽可能圆滑一些。该轮廓是在proe里面用方程生成的。希望能得到您宝贵的指导意见。谢谢!

网友A:
方程生成的估计不是这样子的吧?LZ可以取点用样条曲线拟合

网友(点评):
在proe软件里面看,很不明显,但是经过mastercan模拟加工出来后,就是跟实际加工后的差不多了。

网友:
学习下,建模问题

网友:
刀具过切的原因?

网友(点评):
即系怎样?请指教!

网友:
自动编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程生成的估计不是这样子的吧?LZ可以取点用样条曲线拟合

以前差不过的平面凸轮,线切割下来也差不多,取了几十个点用样条拟合的

网友:
mastercam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个人有怀疑,但是应该怎么修正呢?谢谢!

网友(点评):
公司的CNC技术员一直都是干规则的零件,没搞过不规则的。

网友:
把你模型传上来,用IGES格式,
有可能是你数模的问题,你这是2维的,你可以给曲线

网友(点评):
模型的话,得明天。暂时没发现模型有问题,但有可能有,但没发现。有没有可能是加工问题,毕竟CNC走的是线段加工,一段一段加工。

网友:
有可能,MASTER加工模块的公差那栏里,看看加工的精度是0.0几,机床也有可能,三菱哈斯发那科给G5.1 Q1  西门子给G64

网友(点评):
好的,我明天看看!我司CNC的同事都是加工规则的零件,少有加工不规则的零件。这凸轮放在线割,就问题不大,但是为保证同轴度,就必须上CNC了。谢谢~!

网友:
线条不顺。

网友:
压根不懂,没办法提供帮助,做为生产技术,我还是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mastercam关掉那个过滤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噢!可否详细一点指点呢?我司在CNC加工水平一般。

网友(点评):
就是过滤得太干净了吧。或者,或者节点数太少了?

网友:
软件设置的问题:一是样条曲线处理成线段了,最好还是线段与圆弧或全圆弧的算法;二是算法公差问题,公差放太大了。小一些会细腻一点。但如果还是线段算法凸轮还是会死,抖得厉害。建议用UG建模以及出刀路会更有可能顺畅点。但不管哪个,都要理解软件相关的设置,这个是基本。因为不同的设置各有对应的应用优点场合

网友(点评):
谢社友!虽然我对你的看法理解不透彻,但是基于以前对CNC原理的理解,我也赞同你的说法。我CNC的同事在不规则方面,没有经验。现在做法是,将不规则那一段程序,通过将凸轮曲线转为CAD,然后单独编程,最后再合并。

网友(点评):
CNC设备只认识线段G01和圆弧G02/G03类轨迹指令。所有的样条曲线都在CAM软件类用后处理成这两类线来拟合的。拟合精度由系统来设定。拟合的越准确,程序就越长。另外拟合的算法各个不同软件各有独门绝技。UG更佳

网友:
参数设置问题,看把插补精度提高后看看,再精铣一刀看看

网友:
加工的公差问题吧,用其他软件试试,ug,或者宏程序编程

网友:
吃刀量太多
+ C6 b. I4 z) n8 _4 M过度不号

网友:
搞的有点不懂,为何不割边沿,NC法兰?而且凸轮用铝合金?不解

网友(点评):
割边沿?不太明白。具体为啥用铝合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估计用钢也是会出现这样的加工问题。

网友(点评):
凸轮用铝,真的没见过!感觉数控铣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点评):
凸轮用铝,真的没见过!感觉数控铣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
看如此规则的纹路间隔,曲线拟合精度不高的可能性较大,我们之前做齿轮泵腰套内圆曲线,圆周上取360点小规格磨出较为成功,大规格明显出现横纹,得增至720点甚至更多,毕竟普通机床走曲线是以直线段以及圆弧近似拟合,点取得少,拟合精度就会低。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从软件上看,拟合的点的数量确实不够,只有约36个点。我司现在将凸轮的曲线放进去CAD,然后再单独做凸轮的CNC程序,最后合并规则部分加工的程序。效果还可以。既然效果可以,暂时还不打算增加点拟合。

网友(点评):
拟合720个点就没有问题,剩下的就交给编程的处理了,

网友:
自动编程

网友:
看上去是自动用多段线拟合曲线了,你可以看一下代码是不是很多直线段命令。

网友(点评):
好的,。我跟同事沟通一下。谢谢!

网友:
是编程软件后处理问题或者编程精度太大,希望楼主能解决。

网友:
嗯,软件解决

网友B:
这明显是个数控中级工干的活。CAM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请指点。我司现在将凸轮的曲线放进去CAD,然后再单独做凸轮的CNC程序,最后合并规则部分加工的程序。效果还可以。

网友(点评):
导入CAD,有没有改过CAD中关于曲线的设置,我大概记得是曲线分界成更多的点来表达的设置

网友:
你的程序就有问题,设置的精度高些

网友:
留点余量,精磨一下

网友(点评):
这种凸轮一般单边留多少余量?精磨似乎只能人工了?

网友:
我意思是做成分体的用定位销螺丝锁在一起.

网友(点评):
难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可以把轴做成能调的,打表装出同轴度

网友(点评):
偏心轴吗?

网友:
不太懂CNC,支持一下,帖子不沉

网友:
由于样条曲线无法直接用圆弧表达,在CNC编程软件的后处理中一般用小线段来拟合,这个要改后处理里面的设置(或相应的参数),我之前加工凸轮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用solidcam编程)

网友:
是不是曲线的问题啊,过渡不圆滑

网友:
边缘轮廓呈现距边型,应该不是CNC的问题,好好看看你的模型

网友:
既然方程知道了,那就自己算一下坐标点。精度高,如0.25度取一个点,然后再加工看看。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怎么见过软件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个数控中级工干的活。CAM就可以了,

在不行精加工手编G2G3

网友:
为什么楼主,没有公布最终解决方案啊

网友(点评):
有说了。你可以查看我回复的点评。

网友:
利用数控机床制作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数控铣就能搞定了

网友:
第一,机台处于震动状态;第二,切削进给量和刀的转速搭配不合理 。一味的提高转速没用的 ,还有进给,在有加工弧度的工艺上应当适当的减少。还有在刀具的变更,不一定只用一把刀,可以适当的增加,当然当工艺成熟时,可以不用。

网友C(2015-07-10):
这就是数模和算法的问题,跟机器精度,加工参数啥的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数模和算法的问题,跟机器精度,加工参数啥的没啥关系

3D建模的问题?

网友:
线条可以用直线加圆弧逼近,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节点了!

网友:
跟机床有关,机床加工圆时,XY轴丝杆搭配不吻合顺畅,三菱哈斯有这种现象,建议用法兰克机床试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公司的设备水平有限。

网友(2015-08-23):
应该把直线插补改成圆弧的 ,MASTERCAM里边肯定有的   不晓得PRoE 那里边怎么设置的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不会是机床硬件问题,
1.先确定图有没有问题
2.后处理出来的程序是不是曲线,
3.机床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方程在三维软件里生成模型,然后制作工程图,并转为CAD,发现线好像是一段一段的。 而在三维里面,直接画圆,制作工程图,转为CAD,看起来是一条线。这样对CNC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是能车加工的

网友(点评):
估计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不会是机床硬件问题,
1.先确定图有没有问题
2.后处理出来的程序是不是曲线,

你自己都说图是一段一段的,那怎么可能做光滑,你的方程变量分辨率是不是太大了,要不就照着线段描样条曲线,再用这条曲线编程

网友(点评):
描成样条曲线,加工出来就没问题。但是,该零件不仅仅有凸轮的部分,还有其他需要CNC的,且,做成样条曲线,会影响凸轮精度。

网友:
端面车五角星和桃心的程序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用软件编程的,你看看内外公差是多少,把数值改小就行了,宏就不会了

网友:
都是直线段组成的轮廓,软件生成的程序自然是g01,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手工编宏程序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请问这个手工编宏程序,难吗?谢谢!

网友(点评):
世上无难事

网友:
软件编程的,UG,mastercam等软件

网友E(2015-10-14):
这个mastercam上面很容易解决,就是一个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在哪设置呢?谢谢!

网友:
心形线是线段,走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mastercam上面很容易解决,就是一个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问题

很显然他这个不是圆弧,在绘图软件里面是一条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显然他这个不是圆弧,在绘图软件里面是一条曲线。

编程里边参数选择不对,勾选Filter选项,自动圆弧插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mastercam上面很容易解决,就是一个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问题

Filter  勾选

网友:
拟合的点太少了,每0.1取一个点试试

网友G(2015-11-16):
我感觉这个碰到好几次了,改一下自动编程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这个碰到好几次了,改一下自动编程的参数,

怎么改呢?我可以发模型给你帮忙看看吗?谢谢!

网友H:
直接铣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数控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铣就行了

不行啊!

网友:
用G50.1q1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呢?我可以发模型给你帮忙看看吗?谢谢!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呢?我可以发模型给你帮忙看看吗?谢谢!

  我Q376906636   邮箱就可以

网友:
要买专用的铝合金铣刀,转数要快,切削液也有系

网友:
你们工艺员的编程方法不对,切削外轮廓用那么小的刀干嘛,1是废时间,2是你跟你工艺说她的程序圆弧插补没用打开,她用的是直线插补。如果是一件二件活那就让钳工修锉吧。   希望能让你满意~

网友(点评):
朋友,你好!我能不能联系你,发模型给你帮忙看看呢?谢谢!

网友:
粗、精加工分开

网友(2016-05-05):
用软件编吧

网友:
试试看  ,把 公差 改小看看

网友I:
看上去比较像是动力轮,用铝合金做?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I:
看上去比较像是动力轮,用铝合金做?

凸轮用铝合金没见过,估计随便拿块料测试下工序和表面效果吧。

另外我感觉,这个凸轮只需要的是外廓线,没必要CNC,数控铣就能搞定了。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这种凸轮最经济的加工方法和工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