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线计算驱动扭矩的方法

楼主(2015-03-09):
上面的图是我画的一个示意图,现在托盘和工件的总量为300Kg,需要计算给轴多大的扭矩才能带动托盘运动。
我的算法是T=μmgd/2=0.02*300*10*0.025/2=0.75N.m。其中μ为深沟球轴承的摩擦系数,取值0.02;m为托盘和工件的质量300Kg;d为轴承的内径25mm。
我同事认为是这样算:T=μmgd/2=0.2*300*10*0.08/2=24N.m。其中μ为托盘(45号钢)和滚轮(45号钢)之间的摩擦系数,取值0.2;m为托盘和工件的质量300Kg;d为滚轮的直径80mm。
请各位看一下,我和我同事的哪一种算法对?还有就是电机的功率应该怎么计算?线体的速度为12m/min。

网友:
扭矩T=功率Px9550/转速n

网友(点评):
我知道这个公式,现在功率都求不出来,怎么求扭矩?

网友:
应该利用受力处的直径即滚轮直径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滚轮直径?我只需要让轴转动,克服轴承的摩擦力矩就可以了

网友:
先算工作机功率P=F×v   再用工作机功率除上总效率不就是电动机需要的功率 再去找电动机  这个和算带传动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点评):
那F应该是多大?

网友:
F=托盘加工件总重×滚轮与托盘间的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托盘在运动时,托盘并没有和滚轮之间并没有发生相对滑动,它们之间只是滚动,所以我认为F不是托盘加工件总重X滚轮与托盘间的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相对滑动可以理解为动摩擦,滚动理解为静摩擦,克服摩擦受到的阻力!

网友:
滚轮与轴、托盘的运动没搞明白

网友(点评):
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
这知道么有相对滑动,所以乘的是滚动摩擦系数啊

网友:
你俩,谁都只算其中的一个部分,等于谁也没看清象是啥样子。

网友(点评):
那请指教怎么算才是全的?

网友:
要考虑启动转矩,及克服惯量J的转矩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启动的阻力矩是怎么算的?换句话说μ是应该取0.2还是应该取0.2的1/40到1/60?

网友:
你算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额外的部分。
简单的算,就是全部刚性体,然后以300kg全重都在你这根单轴上时计算需求力。
你那同事算得是托盘运动需求的切向摩擦力产生的扭矩需求,这部分没错。但是这只是需求的一部分。
你算轴承处摩擦,也没错,因为轴承摩擦产生的是第二部分的动力消耗。所以单从你这图的情况看,你俩都是只算了其中一部分。
但是这么算出来的只是你不打滑状态下的最大需求扭矩。这跟你匀速运动时的需求又不同。你匀速运动,需求扭矩会下降。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能提供一些资料看看吗?

网友:
大体看了下。我感觉你和你同事的都加起来才对。(轴承摩擦阻力矩+滚轮与托盘的摩擦阻力矩)*系数

网友(点评):
还缺少启动的加速力矩

网友(2018-01-11):
托盘和物体随轴做回转运动吗

网友(2022-12-16):
启动扭矩是比较大的,这个应该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