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让做一台非标半自动机器,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03-09):
机器是用来切绳子的,绳子是比较细的那种,就是挂绳上的小线,直径只有0.8mm,比较软,线头上打了一个结,结尾巴比较长需要裁切,这个线比较杂乱,只能用手整理好,放进机器,输送进去后,把结后的多余的尾巴用热刀裁断。
关键就是线比较软,结头也不大,怎么样输送,保证每个小绳子都一样长的位置切断。
求各路大侠指教!稍后把绳子图片上传!
也可以付费设计。谢谢!

补充内容 (2015-3-10 09:25):
图片在4楼

补充内容 (2015-3-12 09:41):
目前的设想是,用POM之类材料,加工两片凹形槽控制两片的间距,结头卡在槽里,用电热丝热切尾巴。缺点是几乎是手工的!效率比较低

网友A:
什么样的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结?

就是双股绳绕一下抽紧的结

楼主:
图片如下

补充内容 (2015-3-10 16:31):
未切的就是结后面尾巴长一点,大概15mm左右,切完要求2到3mm

这个是剪好的样子

这个是剪好的样子

网友:
未切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点评):
未切就是结前尾巴长一点,15mm左右!

楼主:
期待大侠指导啊

网友:
两个结间距的精度要求多少?

干嘛都剪下来再折腾?

整卷的绳子自动裁切和打结,那多舒服啊!?

要是我的话,一定缠着客户说服客户,按这个方案来。

这几年在这里混着,发现不少搞机械设计的朋友不愿意反驳客户的想法,客户说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自动裁切打结出来的产品,只是尾巴长短有不同使用场合。

网友:
总觉得半自动不太够啊,楼上说的好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自动做出来的,尾巴要留着,不同场合要不同长度

网友:
衣服上的拉绳?这个东西不值得开发,利润太低了,想做的头漂亮好看,做个槽,热切加压合同时完成,头非常漂亮,这个我们经常接触。

网友(点评):
就是要做个热切啊,问题是数量非常大,你一个个切,弄到什么时候

网友:
首先这么说吧,你打结怎么打得?根据打结的来选方案,如果人工打得一种方法,如果机器打得一种方法,

网友(点评):
机器打结我已经做好了,现在很稳定在生产,就是剪尾巴这个现在人工做的

网友:
吸尘器吸着切

网友(点评):
大侠,怎么保证一致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如下

补充内容 (2015-3-10 16:31):

就在这个状态上再切吗?

网友(点评):
图片是切好的状态,未切的只是尾巴长一些

网友(2015-08-02):
有点难度

网友:
不如人剪得快

网友:
不好做吧

网友:
打结可参考缝纫机的原理

网友:
长度就靠编码器来控制

网友:
这种东西要做自动化裁切其实在打结机构旁边做机构最好,一旦打结完成装入料箱再想分拣排列比较难。
假如已经打完结放入料箱,初步想法是用一个杆子直接插入料箱(杆子圆头)后在拿出来,然后在一个偏心轮上旋转,作为整理然后利用绳子子上的结做定位去裁切(绳结比绳子部分要大些)

网友:
帮顶!看高人的方案。

网友:
新人不懂 帮顶  混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