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可以倒立安装吗?

楼主(2015-03-09):
请问大家直线导轨可以倒立安装吗?以前都是正装,倒装结构没有设计过,导轨厂家也没有提供相关参数,怕倒立安装到时滑块会脱掉。以前看到过别人倒立安装的图片

网友:
可以,不过要考虑安装方便的问题。

网友:
可以的,要注意加油的方便性。

网友:
楼主可以百度“直线导轨倒过来”有一些答案,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可以,但是不推荐这样安装,倒装的负载参数各厂家均没有给出,根据经验同样的负载在倒着装的情况下应该比正着装的选大2~3个规格.比如正着装可以用25的,建议倒着装就选35以上的,或者增加滑块数量以提高稳定性和安全性.案例1:一汽四环用两个35法兰加长型滑块倒装,挂载230KG MAX,使用期至目前为2年,安全,案例2:辽宁辽阳某厂家,用25法兰型滑块7个,挂载400KG MAX,至目前已使用1年多,安全)”,直接咨询供应商更靠谱。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的回答比较靠谱

网友:
看你用的导轨类型。有些类型是不推荐倒装的,导轨宽度、跨度、精度、工况对你的使用都会有极大影响。
建议你搞THK的样本,AB两本。好好看看介绍,对你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这个可以,我这么用过

网友:
有需要的 可以联系啊   qq591234458

网友(2015-11-21):
可以立着装,但是不能像光轴一样孤立装,要有"靠山"才足够“挠”~

网友:
可以的,询问线轨厂注意事项

网友:
各种角度各种装都行

网友(2019-05-18):
可以天花板式安装的,只是需要考虑防护

网友:
可以,倒着装的见过不少

网友:
本来就可以的  不过为安全系数 可以加滑块数量 和 选下锁试的导轨滑块配套使用  导轨的固定方式要注意 我这有 示范 和安装图纸  可以联系我
 17357801259(微信同号)

网友(2021-12-0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关键怎么给出寿命?没有计算报告,心里终归是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