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为什么每天早上开机尺寸会小一两丝?

楼主(2015-03-09):
数控车床为什么每天早上开机尺寸会小一两丝,而中午开机不会变。求大神指教。。。。。。

网友:
休息的时间长了

网友:
热胀冷缩

网友:
开机暖一下机就不会有差别了

网友:
非恒温厂房?

网友:
我们这儿是车孔的时候,早上开机会大3丝左右吧。

网友A:
我就知道,以前公司的装配车间都是常年开着空调维持25摄氏度。

网友:
这是很正常现象。,。你这个误差算好的了,。,。,

网友B:
预热很重要。

网友:
是的,肯定是越热会好一些,受温差的影响较大

网友:
冷机与热机的区别!

网友:
你可以把机台看做是一个人 我们人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身体肌肉会出现短暂的僵化和软化的变化 你细细感觉下会发现的 我们每天的穿衣服动作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活动以适应当天的气候差。我们所用的机台设备它们的衡量标准是恒温条件下的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以前公司的装配车间都是常年开着空调维持25摄氏度。

我想问下,你们加工的都是什么配件啊?对于机械加工来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热量是相当大的,相对于一个车间的设备量来说,你说的开25度空调控制恒温是不现实的。

网友(点评):
零件加工完之后,同设备使用方的车间相同的温度下,恒温冷却,测量尺寸。

网友:
高手多啊

网友:
太正常了

网友:
开机后热机10分钟就应该好点

网友:
热胀冷缩,热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预热很重要。

如何预热,预热多久,预热哪些部位,预热参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预热,预热多久,预热哪些部位,预热参数多少

一般随机操作说明书都有说的。

网友(2020-07-22):
他这是冷机尺寸小啊,一般冷机尺寸是大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