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画斜齿轮精度讨论

楼主(2015-03-09):
前阵子比较闲,就玩了下这个。目前尝试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线动成面”,另一种是用螺旋角关系式扫描。第一种是体力活,费时费力,第二种直接用了软件功能,但也有问题。具体思路如下:

法一、Creo

输方程,做出端面

把一个齿宽分成若干份,用螺旋角关系做很多坐标系,把渐开线和过渡曲线都变换过去

混合曲线,斜线是斜齿轮展成原理中那条斜线,也是相交的

法二、UG(因为pro/E没发现类似的功能)

输方程,端面同前

加上圆弧和齿顶

扫掠,用角度控制,ft是沿分度圆螺旋线展开后那个图对应的圆心角ft=deg(t*b*tan(beta)/r)

阵列

生成的面有明显褶皱,是误差引起的吗?仔细观察在渐开线和过渡线交点处尤甚

两种办法各自精度如何?软件直接生成那个可靠性大吗?

我在两曲线相交的地方直接用了A修剪B,是否有更妥善能减小误差的方法,使两者顺利接上?

网友:
我只用proe中参数化画过,个人觉得利用关系式相对精度高一些。

网友(点评):
我也两个都是利用关系式,但各有各的无奈

网友:
你发现了什么无奈的地方?分享分享,我之前就是照着百度教程一步步来的。

网友(点评):
说了,你没认真看帖子……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问题。把显示精度提高一些,再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点评,我回去查提高精度显示,就用过渡线裁剪渐开线就好吗,我还以为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另外那个ft关系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