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KW 750转每分的泵,可以用滚动轴承吗?急救

楼主(2015-03-09):
最近朋友遇到个问题:2200KW 750转每分的泵,配的电机用的滑动轴承,他设计考虑滑动轴承安装难度大,所以选用的是滚动轴承(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可脱壳滚柱轴承),现在他不会计算载荷,对自己选的轴承没有把握,因此我帮他求教论坛大神。轴承跨距1米,静载荷大概1吨。请教大神滚动轴承可以么?还是必须用滑动轴承?

补充内容 (2015-3-10 11:32):
粗略算了一下,圆柱滚子轴承径向负载6.25吨,斜滚子径向负载1.25吨,圆柱滚子轴承NU248,Cr=1140KN,C0r=1600KN,
极限转速2600r/min;斜滚子轴承332144,Cr=1530KN,C0r=3200KN,极限转速1000r/min;大神帮看下可行么...

楼主:
请大神们不吝指教,万谢

网友A:
可以用滚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滚动轴承
粗略算了一下,圆柱滚子轴承径向负载6.25吨,斜滚子径向负载1.25吨,圆柱滚子轴承NU248,Cr=1140KN,C0r=1600KN,
极限转速2600r/min;斜滚子轴承332144,Cr=1530KN,C0r=3200KN,极限转速1000r/min;大师帮看下可行么??还是不是需要用滑动轴承?

网友B:
这个"2200KW",天天看着实在憋不住了,豁出去了。
反正我只会玩轻载小设备的。

这到底是啥设备啊?这么大劲儿!?

网友(点评):
大功率泵,电厂中见过。

网友(点评):
我憋不住的原因是:提的问题层次和这个功率的设备层次相差也太远了。。。

网友C:
转轴的支撑受力图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200KW",天天看着实在憋不住了,豁出去了。
反正我只会玩轻载小设备的。

金矿上打渣浆的泵,泵是传统流体机械,结构并不复杂,只是水力和密封需要设计,很多设计师也不做什么轴承校核的,况且他们一般做到最大就800KW,现在遇到2200KW当然会有点疑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轴的支撑受力图有没有

有,目前是粗略的预算,并没有开始设计,所以只有大概一个结构

楼主:
补充:大概的结构如图。并不复杂

网友C:
不知道对否,还有就是没有轴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对否,还有就是没有轴的直径

差不多,我将轴重也算进去了,我计算的在补充里,现在问题是选用的轴承载荷校核没问题,只是转速达到了极限转速,不知对使用寿命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750rpm,没到你给的极限转速啊。

网友(点评):
大部分极限转速只有800转,我给的1000是进口的,况且工作转速一般为极限转速的60%-70%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我将轴重也算进去了,我计算的在补充里,现在问题是选用的轴承载荷校核没问题,只是转速达到了极 ...

“工作转速一般为极限转速的60%-70%比较合适”
我不是说这句话不对,但这个结论有个前提,你知道吗?

网友E:
是什么泵,2200KW的泥浆泵都可以用的,调心滚子轴承完全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转速一般为极限转速的60%-70%比较合适”
我不是说这句话不对,但这个结论有个前提,你知道吗?

润滑方式?冲击载荷强度?还是负载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泵,2200KW的泥浆泵都可以用的,调心滚子轴承完全可以满足。

谢了,就是抽矿浆的渣浆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润滑方式?冲击载荷强度?还是负载范围??

主要是润滑方式。
润滑改善下,就不用管“工作转速一般为极限转速的60%-7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润滑方式。
润滑改善下,就不用管“工作转速一般为极限转速的60%-70%”了。

谢了,受教了

网友:
6248+NU248 转速的原因,要选优质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