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凸轮轮廓你能画出来么?

楼主(2015-03-09):
如图所示,根据图上尺寸,你能画出来么?

网友A:
???
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
远休止角的两个12度那个点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20度5分,是不是指近休止角为131度?

网友:
能,12度多余了

网友:
要加限制条件:
只用auotcad画,还不能用2010版之后新加的参数化草图功能

网友(点评):
应该考手工画,CAD都弱了

网友:
现在那么多软件,什么简单就用什么画,干嘛还限定软件

网友:
两个角度尺寸之间是相矛盾的,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图形。

网友(点评):
12.123度=12度7分23秒

网友:
是20度50分,还是20.50度?

网友:
肯定是20度50分了

网友(点评):
不明白,请问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吗?

画画不出来啊!麻烦大侠画一下上个图啊

网友(点评):
无视那个20度就行了。几何关系上的不到20度。或者说20度同上面的两个12度冲突。

网友(点评):
俺也是觉得图有问题,发上来让大家看看,看看有没有高人

网友(点评):
用CAD没有画来,不是这个图形,用UG发现有冲突

网友:
那个12°有问题吧,我画了的,撤出来是8°

网友:
要么其他尺寸有问题

网友B:
上上面个纯粹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上面个纯粹失误

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2016-12-23):
很简单吧

网友(2017-06-29):
感觉尺寸没一个多的,刚刚好

网友(2017-09-23):
有空我也学习下

网友:
都是大神厉害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