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ROSION PROTECT WITH A3G-8MU YELLOW,这是什么表面防腐蚀工艺?

楼主(2015-03-10):
美国图纸上的技术要求,原文:CORROSION PROTECT WITH A3G-8MU YELLOW,请各位大神赐教,这是什么表面防腐蚀工艺?

网友A:
不好意思,差不到资料

从黄色8MU,只有在EBAY上看到一款螺丝有这个英文,说的是黄色钝化镀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差不到资料

从黄色8MU,只有在EBAY上看到一款螺丝有这个英文,说的是黄色钝化镀锌,仅供参考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