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个推理吗

楼主(2015-03-10):
圆弧上任何一点指向圆心的射线上,以此射线任何一点为圆心,此圆弧点位起点画圆,都相切与此圆弧。

网友:
  晕,后半句好绕;此圆弧点位是指哪点?

网友(点评):
http://www.hjzbz.com/ BL小说

网友:
最后半句是不是应该写以射线在圆弧上的点,到射线上给定的任意点的距离为半径。

这样的话,算不算不证自明了呢,两圆共点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网友:
相切不是有定义的吗,根据定义来就行了啊

网友:
圆弧与圆弧相切是充分且必要条件,
楼主给的条件只是充分条件,
因此未必能相切,

网友:
还有重合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