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ING-FANUC Series O-TD”有跳转指令吗?

楼主(2015-03-10):
在调一数车,可能是糸统老,不知道怎么使用跳转,在此向社区大侠求助,
””BEIJING-FANUC Series O-TD”有跳转指令吗?

网友:
Do you have "Program Dir", it shows the list of all programs, you can key in like "O1234" then press "input" to "O1234". It is a normal way to do it. How old is the controller? Which year?

楼主:
试了,不行,系统应该十年以上

网友:
10年前也都0i了,估计得15年了,可能没有跳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跳转是程序内跳转(直接跳段还是条件判断)还是程序外(调用程序)

我想用无条件跳转,正常GOTO,但这个系统打不出这几个字母

网友:
看了以前的说明,貌似可以,但没写怎么输入

在一个程序中,控制流程可以用GOTO、IF语句改变。有三种分支循环语句如下:
        ☆        GOTO语句(无条件分支);
        ☆        IF语句(条件分支:if…,then…);
        ☆        WHILE语句(循环语句while…)。
8.3.1无条件分支(GOTO语句)
功能        转向程序的第N句。当指定的顺序号大于1~9999时,出现128号报警,顺序号可以用表达式。
格式                GOTO n;                n是顺序号(1~9999)

网友(2015-07-05):
M98 P 程序段号,不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