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纹收尾的方法

楼主(2015-03-10):
我用的是10SW,在网上找了好些螺纹收尾方法都不行,大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步骤或者图片、视频链接,分享下。附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e25dff05011ca300a6c390d8.html 用这个方法(先画螺旋线,再在螺旋线尾端画1圈锥形螺旋线角度68度,扫描切除)到扫描切除直接程序没反应结束进程,试了2次没保存忘记截图了

楼主:
又试了次 这次上图 还是不行

网友A:
我做的螺纹方法是:画螺纹线——画扫略草图——扫略——选尾端面点拉伸切除进入草图界面——选转换实体引用——关闭草图——确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螺纹方法是:画螺纹线——画扫略草图——扫略——选尾端面点拉伸切除进入草图界面——选转换实体引用 ...

你方法能有好的螺纹收尾效果?

网友A:
这是我按照网上学的方法,做的收尾部分,不知是否是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按照网上学的方法,做的收尾部分,不知是否是你想要的效果

额 第一张图怎么收的尾

网友:
拉伸切除

网友A:
在第二张的基础上,选择那个多余的面建立草图,再画出轮廓(点面,采用草图中的转换实体引用),关闭草图,一切除就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第二张的基础上,选择那个多余的面建立草图,再画出轮廓(点面,采用草图中的转换实体引用),关闭草图, ...

额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
画个草图拉伸切除

网友(2017-11-24):
拉伸切除这方法简单好用。学习了。

网友(2018-02-07):
等我有了威望一定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