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去一家做气弹簧的公司面试

楼主(2015-03-10):
有什么需要提前准备一下的吗?
以前没有做过这些  ,这家主要是生产气弹簧、平衡器、阻尼器、减振器系列产品

网友A:
@negtive
这位是高手。

网友(点评):
鹰大,能不能做个各行高手列表!

网友(点评):
呵呵,太多,要花功夫。你常看帖自己就知道啊。

网友(点评):
高手断不能当啊,惭愧,气弹簧接触的少。我主要还是金属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gtive
这位是高手。

网友(点评):
与普通金属弹簧比,气弹簧的k数比较可调。金属的造出来是多少基本就是多少了,相对气弹簧也轻些。你理解成一个油缸或者气缸吧,生产模式应该也是车铣工艺为主的那种模式。做技术的话直接说能干什么不信考我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与普通金属弹簧比,气弹簧的k数比较可调。金属的造出来是多少基本就是多少了,相对气弹簧也轻些。你理解成一个油缸或者气缸吧,生产模式应该也是车铣工艺为主的那种模式。做技术的话直接说能干什么不信考我就好了...

网友(点评):
至于待遇什么的,不了解所以也没法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哈哈

网友:
气弹簧的制造主要材料缸筒是精密钢管,活塞杆是镀铬精密光圆钢,如果没有别的增值附件的话,单件金属切削加工工作量不是很大,但批量大,精度要求不低。
需要一些行业专用设备,在整个行业各个具体工厂之间水平恐怕有不小差异。

楼主:
估计不行了  哪里主要是让做一些工艺的工作  和个人方向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再说工资有点低啊   没有过硬的技术不好找合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