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数控折边机怎么做

楼主(2015-03-10):
请问大虾们,这个用什么命令展开,能折弯加工出来,用SW平展没V口,不知道怎么做。求解。

网友:
发了好几个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搞是不?

网友:
找个圆筒挤压啊

楼主:
南瓜1号。求解

网友:
这种圆弧折弯机是折不起来的,建议将圆弧部分的两侧拆开单独下料,折成相应的弧度然后焊接上去。

网友:
用简易模具成形圆弧位置

网友:
用模具成型或者拼焊

网友:
建议拼焊

网友(2015-05-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学习了

网友:
先折成U型槽,然后滚弯,行吗?

网友(2015-06-29):
多厚的板?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的,尺寸小多了,冲压成形的,量小、允许情况下,还是拼焊吧

网友(2016-03-24):
建议折弯后滚圆,此类技术很成熟

网友:
直接弯。中间消气